感应电机 矢量控制时Id怎么给定

楼主(2013-08-14):
    各位大哥,感应电机矢量控制时Id参考值怎么给定,弱磁控制时,Id又是什么规则给出哟?

                                                    多多指教!

网友A:
你這過程叫做調機 或是參數最佳化 這需要經驗的累積 及經驗的判斷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涨下经验

网友A:
找個做變頻器的廠家 上個幾年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個做變頻器的廠家 上個幾年班

不懂,还要装懂!?

网友B:
1、我来回答楼主的问题;

2、楼主,建议你能先开一台电机拖动负载运行,观察电机电流的变化?

3、不管是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你都会发现,电机空载电流小,负载电流大,重载电流大,轻载电流小;

4、我想你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电机的电流大小与负载大小相关,电机的电流是跟随负载大小变化的;

5、这个时候,我要问楼主,在负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还想“给定”电机电流吗?你怎么给定电机电流?

网友B:
6、你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电机电流不是谁给定的,是电机拖动负载运行时,电机工作原理决定的,它必须遵循电势平衡原理、磁势平衡原理、转矩平衡原理;

7、在不知负载的情况下,你不可能给定电机电流!

8、在知道负载的情况下,你不需要给定电机电流!

网友A:
哈哈 劉氏電機不需給電流 就能夠起動 轉 停 而且還有大腦 能夠自動判別扭力 做張力控制 呵呵 這樣電機還需要調機???!!!

樓主問題沒有錯 錯在你不懂這是個閉環的技術活 可不是開環讓你隨便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機不需給電流 就能夠起動 轉 停 而且還有大腦 能夠自動判別扭力……

 1、笨鳥慢飛不懂电机工作原理,才会这样说话!

2、不懂电机原理,难道没有见过电机拖动负载运行?

3、电机不仅“能夠自動判別扭力”,而且能根据负载大小自动调节电机电流!

网友:
我提醒一下楼主吧,首先弱磁的原因是随着转速的提高,如果还维持额定磁通,那么电机的反电势会逐步接近直流电容的电压,则电机不可控。要想可控,就需要降低反电势,从技术上实现来说就是需要降低磁通,降低磁通的方法对感应电机来说就是降低电机的励磁电流Id。那么你只需要考虑将反电势降到直流电容电压一下并留够动态电压裕量就可以了。遵循这个原则,把电机参数找来,计算一下就会得到一条速度和Id的曲线,就实现了最简单的弱磁控制!

网友C:
内容与上帖相同,重复,已删除!

网友C:
以上只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会得到满足需要的很多条曲线。具体实际中还需要考虑到最优的设计,从中选择合适的一条,怎么选还是需要去计算,建议查教材吧!

网友:
低速时Id的给定跟弱磁用到的知识差不多,既要考虑到输出扭距要大,又要考虑到Id给定太大时磁通饱和,综合考虑设定一个合适数值!

网友:
只能提醒这么多了!如果你做电机控制已经有一定经验了,相信你能看明白说的那些东西,如果不理解,那就多翻翻教材和技术资料吧!

网友B:
1、关于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时,变频的同时要改变电压;

2、因为交流电机电源频率下降时,电源电压不下降,铁芯磁通会进入饱和;

3、各参数间的关系式是:

       E=U-IR

       E=CeΦf

        I^2=Id^2+Iq^2

E    反电势

U    电源电压

Ce  电机常数

Φ     主极磁通

f       电源频率

Id     电机空载励磁电流

Iq     电机电磁转钜电流

I       电机定子电流

R     定子绕组电阻

网友B:
4、变频调速时,频率f与电压U的关系很重要,频率f一定时,电压U大,铁芯磁通偏高,电压U低,磁通偏弱,都会导致电机效率下降,额定转矩下降;

5、变频调速时,频率f与电压的关系怎么确定?或者说电压U怎么给定?

6、变频调速时,只要保持铁芯磁通恒定,电机的额定转矩、额定电流基本不变,就是最佳目标!

7、这样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1)在频率接近额定频率时,可以用

       E=U-IR

       E=CeΦf

得出  U=CeΦf    U/f=CeΦ=定值

2)在低频率段,可以用

      (U-IeR)/ f = CeΦ = 定值

网友B:
8、变频调速,改变频率f、改变电压U,保持铁芯磁通恒定,电机的额定转矩、额定电流基本不变,就是最佳运行状态!

9、变频调速,会不会使交流电机的机械特性超出工频运行的机械特性?不可能!

10、有么有简单易行的确定电压、频率关系的方法,我给你介绍一个方法:

1)让电机严格以它的“额定负载转矩”运行;

2)由高到低,改变频率f、改变电压U,检测出频率f、电压U关系曲线来,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3)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理论的、无谓的、无效的计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涨下经验

网友B:
11、关于弱磁调速:

1)当频率高于额定频率时,因电压不可能高于额定电压而保持额定电压U不变:

2)由E=CeΦf 知道,频率f升高,电压U不变,电机磁场减弱;

3)电机磁场减弱,额定转矩减小,速度反比升高,额定功率不变,称为恒功率调速;

4)弱磁调速是有条件的,因为弱磁调速电机额定转矩与速度反比减小,如果负载因速度升高其转矩不下降就不能进入弱磁调速,否则会烧电机!

网友B:
5)举例说,电机的负载是风机、水泵,那就不能进入弱磁调速!

网友B:
12、楼主要确定Id,其实最后还是要将Id换算成电压U,因为变频器最终输出的还是频率f、电压U,不用“脱了裤子放屁”,多一番事!

网友B:
13,其实楼主要确定的Id,就是励磁电流,感应电机的励磁电流,可以近似看成电机空载电流Io;这样又得到一种确定“频率、电压关系”的方法:

1)监测电机空载电流Io;

2)保持电机空载电流Io不变,改变频率f,改变电压U,可以得到频率-电压曲线;

网友A:
這是工藝活 就靠看看資料就能長經驗 你們也太小瞧閉環

老劉你真的很 滿腦的草包 在此勸你買個矢量變頻器 再買個感應電機 編碼器我賣你 自己架設起來從頭到尾自己動手做 就不會鬧這樣笑話 電機的電流怎麼給 最後歸於樓主問題是錯誤

征的文章出現 又讓你成事後諸葛亮 調機的過程像征或你寫的這樣 那變頻器的廠家 也太弱智

网友C:
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在矢量变频器里是可以的用的设计方法,当然,实际设计中还有一些技巧。怎么实现是技术问题,看你的水平了!

网友C:
至于某些帖子,东扯西扯,其实很容易理解,两个字可以高度概括其内容:废话!

并且某些废话错的离谱!

网友B:
14、确定频率f、电压u关系曲线的方法,我说了两种办法:

1)一种是,让电机空载运行,检测空载电流Io,在改变频率、电压时,保持空载电流Io不变;

2)二种是,让电机额定转矩、额定电流Ie运行,在改变频率、电压时,保持额定转矩、额定电流不变;

15、在电工学理论中,常常忽略空载摩擦转矩,认为空载电流Io就是励磁电流Id:

         又因为:I^2=Id^2+Iq^2

         空载时Iq≈0,所以 Id≈Io

         满载时Id≈Io不变,所以 Ie^2=Io^2+Ieq^2

16、可以看出,这两种确定频率、电压关系曲线的方法中,励磁电流Id是相同的,因为变频器最终需要的是输出频率、电压的关系,而不是Id,所以楼主先给定Id再确定电压U是个逻辑思维推理上的错误!

17、谁能给出励磁电流Id的计算式?谁也给不了!对于一个实体电机,它的励磁电流Id只能用实际运行检测地方法!

网友B:
18、在电机的设计计算中,也是先确定工作频率、工作电压,然后进行各种设计计算;

网友B:
19、如果你认为我上述发言中有错误,可以逐条粘贴出来批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至于某些帖子,东扯西扯,其实很容易理解,两个字可以高度...

 下来我们看看征的发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弱磁的原因是随着转速的提高,如果还维持额定磁通,那么电机的反电势会逐步接近直流电容的电压,则电机不可控。”……

 1、“弱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当电源的频率,低于电机额定频率时,我们可以调低电压,维持电机磁通远离饱和,在设计范围内;

3、当电源的频率,高于电机额定频率时,我们可以调高电压,维持电机磁通不减弱,在设计范围内;

4、在变频器实际工作的环境里,电源电压U通过逆变调低可以,逆变调高是不可能的,所以当频率高于额定频率时,电压只能维持不变,这样电机的工作磁通就会减弱,称为弱磁调速!

网友B:
5、在弱磁调速时,电机速度高于额定速度,电机转矩、电流低于额定转矩、额定电流,它们之间的变化接近反比关系,认为电机额定功率不变,成为恒功率调速;

6、在弱磁调速时,负载的转矩如果因速度调高不减小,电机会处于严重过载而烧毁;

7、在变频调速时,电机速度由频率决定,不会出现“不可控”的情况!

网友B:
8、大家看到了,在我的叙述中,用的是“电源电压U”,在征的叙述中,用的是反电势E;

9、电机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就是电势平衡原理,即   U=E+IR,E=CeΦf;

10、电势平衡就是电源电压U和反电势E的关系是平衡的,电源电压U不变,反电势E不可能高于电源电压,这只能抵于电源电压,但不能低的太多,要接近平衡,否则电机电流就会增大,如果是直流电机就会“飞车”,如果是交流电机,过电流烧电机!

11、电机工作时,是电压U决定了反电势E,简单说,电压时380v,反电势E也是380v小一点儿!有多大电压U,就有多大的反电势E,反电势与电压失衡就是一种灾难!

12、在平衡时,说电压、说反电势,“结果”都一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肯定有一个“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想可控,就需要降低反电势,从技术上实现来说就是需要降低磁通,降低磁通的方法对感应电机来说就是降低电机的励磁电流Id。……

1、弱磁调速时,我刚说了电源电压U不可能调高,导致电机磁通减弱;

2、征说“要降低反电势”,这是逻辑思维推理出了故障,原本是电源电压U不能跟随频率f升高,而出现的弱磁,怎么变成“要降低反电势”,怎么“降低反电势”?

网友B:
3、征又说“从技术上实现来说就是需要降低磁通,降低磁通的方法对感应电机来说就是降低电机的励磁电流Id。”;

4、这又是思维逻辑推理出了障碍,原本是电源电压U不能跟随频率f升高而升高,导致的弱磁,怎么又变成“降低电机的励磁电流Id”,励磁电流Id是电源电压U产生的,还是励磁电流Id产生的电源电压U?是“母亲”生“儿子”,还是“儿子”选“母亲”???

网友B:
5、我前边说过了,确定电压和频率的关系,而不是先给定Id再确定电压U,本末倒置、思维逻辑推理出了障碍是征发言的一个错误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么你只需要考虑将反电势降到直流电容电压一下并留够动态电压裕量就可以了。遵循这个原则,把电机参数找来,计算一下就会得到一条速度和Id的曲线,就实现了最简单的弱磁控制!……

 1、征说,“你只需要考虑将反电势降到直流电容电压一下并留够动态电压裕量就可以了。”

2、怎么将“反电势降到直流电容电压一下并留够动态电压裕量”,原本是电源电压U不能跟随频率升高而升高,才出现的“弱磁”,怎么变成把“反电势降到直流电容电压一下并留够动态电压裕量”!

3、不是你要“降低反电势”,而是你“无法提高反电势”,不是你“要降低Id”,而是“Id无法跟随频率保持而要减小”!

4、太可笑了,笑一笑,十年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上只是最基本的一个方法,会得到满足需要的很多条曲线。……

 1、从征的发言中,楼主你得到了什么方法?

2、从征的发言中,楼主你能得到满足“什么需要”的曲线?

3、弱磁曲线,是一条只提高频率f、不改变电压U的一条曲线,原本是简单易行的一条曲线,让征这么胡扯一通,天上地下谁明白征说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很多条曲线。具体实际中还需要考虑到最优的设计,从中选择合适的一条,……

1、为什么是“很多条曲线”?选了什么参数?没选什么参数?出了什么问题?

2、“从中选择合适的一条”,那一条“是合适”的?

3、刚才我说了,弱磁调速,是一条频率升高、电压保持不变的曲线,那么Id就是一条跟随频率反比减小的一条曲线,是一条确定的曲线,哪里有很多曲线?哪里有合适、不合适可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选还是需要去计算,建议查教材吧!。

1、原来征什么也不知道,建议楼主去查教材;

2、查“谁”的教材?谁出版的?那一年的?他们的理论是谁证实是正确的?

3、不管谁的教材,有计算电机Id的通式吗?如果有,为什么不贴出来?

4、不用说,压根就没有计算电机Id的通式,叫楼主去查教材,分明是睁大眼骗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在矢量变频器里是可以的用的...

 征你好 看你寫的 我知道你是屬於RD的工程師 這也是我比較弱的地方 但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這可是我的強項

老劉什麼都不是 所以他很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低速时Id的给定跟弱磁用到的知识差不多,既要考虑到输出扭距要大,又要考虑到Id给定太大时磁通饱和,综合考虑设定一个合适数值!…

 1、频率低于额定频率,电压跟随频率下降,原则是保持电机磁场恒定,也就是Id恒定;

2、这个恒定的Id,可以在电机空载时,从空载电流Io感受到它的大小;

3、Id的大小究竟是多少?是无法计算的,只能是实机运行检测;

4、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频率、电压的关系式,并不需要Id与频率的关系;

5、因为Id不跟随频率变化,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实机运行检测频率与电压的关系,在给定负载转矩、负载电流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在...

 呵呵

从事的行业不同, 自己擅长的就不同, 总有强有弱!

做什么都需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都不能空谈。

网友B:
6、证说“低速时Id的给定跟弱磁用到的知识差不多”,这个“知识”是什么?

7、调低频率、必须调低电压,以保持电机磁场恒定,低频时调低电压逆变是做的到的,和弱磁时恰恰相反;

8、由于电压和频率的关系是否正确,可以用电机的实机运行电流、转矩来考量,所以用实机运行检测,是最切合实际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容与上帖相同,重复,已删除!

 这些重复的“废话”,删除是自知之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征你好 看你寫的 我知道你是屬於RD的工程師 這也是我比較弱的地方 但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這可是我的強項 ……

 1、原来笨鸟理论不懂,那就不应该装懂!

2、既然知道自己没有理论,还说什么“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這可是我的強項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什么都需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都不能空谈。……

1、“做什么都需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都不能空谈。”,更不能空想!

2、“理论”不足可以学,“实际”不足可以实践,怕的是理论不足不学习,实际不足不实践,自欺欺人!

网友A:
哈哈哈 我又不是搞RD 也不是搞變頻 我需要懂這麼多做什麼  我拿他是來做應用 不需要去計算任合的曲線

我只要將參數表內的參數正確設定進去 在不同環境依實際狀況 先做粗調 再做微調

看你寫的跟本不會調 寫了半天 沒有一項是切入主題

 對了 這裡也是個"速度環"的概念  你的"環"定義搞清楚了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我又不是搞RD 也不是搞變頻 我需要懂這麼多做什麼 ……

 我说你不懂装懂就说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裡也是個"速度環"的概念  你的"環"定義搞清楚了嗎?……

1、你笨鸟是卖蒙的,你的嘴里既没有“对”的理由,也没有“错”的理由;

2、你笨鸟是卖蒙的,既不用说“对”的理由,也不用说“错”的理由,叫人去“猜”,猜来猜去最终知道你是个卖蒙的,什么知识、技术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提醒一下楼主吧,首先弱磁的原因是随着转速的提高,如果...

         征大哥,我们现在打算搞异步电机伺服,看了一些资料,但是发现资料上很少提到在额定转速以下,id给多少,根据什么给出呢(不同负载所需励磁电流照理不一样)?还是直接固定一个数值呢?额定转速以上倒是有很多分析,本人对电机不很了解,所以一头雾水。。。

  这句话,“将反电势降到直流电容电压一下并留够动态电压裕量就可以了。” 不太明白,反电势在电机运行时,又不能直接测,怎么知反电势降到直流电容电压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来回答楼主的问题;2、楼主,建议你能先开一台电机...

        老刘,“美名远扬”啊,想不到在我开的贴子里出现。。。。你的建议可以看出你这人喜欢把别人当白痴,驴唇不对狗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速时Id的给定跟弱磁用到的知识差不多,既要考虑到输出...

低速时ID为固定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我提醒一下楼主吧,首先弱磁的原因...

额定转速一下可以给定恒定的Id励磁电流, 对小容量电机励磁电流大约为额定电流的0.6倍, 具体数值的大小跟所选用的电机有关,应该充分用到接近铁磁材料的饱和点。

考虑到你的设计是异步伺服, 应该都是功率较大的异步电机,建议你查找电机的技术数据, 然后用等效电路计算励磁电流;或咨询电机设计人员, 来确认一下额定励磁电流的大小。

弱磁速度一下可以采用恒定的励磁电流,采用磁通闭环控制。 但如果想把伺服设计更完善点,需要考虑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可以在轻载下降低励磁电流, 减少电机的发热, 从而保证更长的短时过载运行时间。

至于矢量控制下, 负载的大小跟哪个数据相关就不需要我说了吧。

网友:
复内容: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低速时Id的给定跟弱磁用到的知识...

 “这句话,“将反电势降到直流电容电压一下并留够动态电压裕量就可以了。” 不太明白,反电势在电机运行时,又不能直接测,怎么知反电势降到直流电容电压了哟?”

这个问题很容易实现, 首先直流电容的电压也就是直流母线的电压是可测的。

千万不要告诉我你的方案中的伺服驱动器的DSP不检测这个电压!

如果不检测, 这个驱动器是不会做到高性能的, 低性能都不行。

驱动器在控制电机转动时需要进行SVPWM调制,那就知道电压和角度这两个量, 也就是说驱动器控制算法自然能够计算出需要的电压是多少。这个电压中包含反电势部分, 在空载下基本跟反电势相等。

知道所需要的电压,而直流母线电容又是能测到的, 那么电压够不够就很容易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轻载下降低励磁电流, 减少电机的发热,……

1、不只是征,有很多人认为“异步交流电机在空载或轻载时,可以降低电源电压(即减低励磁电流Id)使用,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铁心损耗,减少电机发热,提高用电效率;

2、其实上述观点是个误区,所有电机的铁芯只有工作在磁导率μ最大时,损耗最小,而不是磁感应强度最小时,损耗最小;

网友B:
3、这个道理要从铁芯磁化曲线说起,如上图,磁化曲线上各点的切线的斜率为该点的磁导率μ,铁芯的磁导率μ有一个最大值点,如图中的A点的磁导率μ最大;

4、当铁芯工作在A点时,铁芯的磁导率μ最大;

网友B:
5、从磁路欧姆定律知道,磁路的磁通Φ与磁动势NI成正比,与磁路磁阻Rm成反比;

6、磁路的磁阻Rm与铁芯的磁导率μ成反比;

7、这样磁路的磁通Φ与磁路铁芯的磁导率μ成正比;

网友B:
8、磁路的磁通Φ与磁路铁芯的磁导率μ成正比,即产生同样的磁通Φ,磁导率μ大,励磁电流I正比减小;

网友B:
9、所以交流电机的铁芯只有工作在磁导率μ最大的点上,铁芯损耗最小,励磁电流Id最小;10、对一台电机,只有工作在额定电压U时,铁芯可以保证工作在磁导率μ最大,励磁电流最小、损耗最小的工作点上;

11、所以在空载或轻载时,降低电机电源电压U偏离额定电压,认为可以降低损耗,提高电机运行效率节能的观点不一定正确;

12、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个试验,让一台电机空载运行,用调压器降低其工作电压U,检测电机空载电流Io和输入电功率,看看空载电流、电功率随着电压降低,是怎么变化的一条曲线就明白了!

网友B:
13、所以频率与电压的关系,只有一条最佳曲线,而不是可以根据负载大小可调的曲线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征大哥说的有理,让我茅塞顿开。。。以前做同步伺服时,都没怎么考虑励磁电流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 以前做同步伺服时,都没怎么考虑励磁电流的问题……

1、“励磁电流Id ” 的问题,就是电压U的问题;

2、“励磁电流Id ” 与频率的曲线,就是电压与频率的曲线;

3、“励磁电流Id ” 被耦合在电机电流中,一无法检测,二无法直接控制,考虑励磁电流Id无用;

4、而电压U,才是可测、可控,考虑电压、频率的关系才是合乎逻辑的正常思维推理;

网友B:
5、变频调速,频率、电压的曲线可以在空载电流、或者额定负载电流下实测得出:

1)在额定频率下,保持空载电流(或者额定负载电流)不变,确定频率、电压曲线;

2)在额定频率以上,保持额定电压U不变,调高频率,这个曲线是确定的;

网友B:
6、在弱磁调速时,由于电压恒定,频率上升,励磁电流几乎“反比”减小,考虑励磁电流Id会使问题复杂化!

7、而弱磁调速时,关键是电机拖动的负载性质是否允许,只有负载为恒功率负载才可以进入弱磁调速过程,否则是不允许的!

网友B:
8、同样,考虑反电势,不如考虑电压,反电势一不可测,而不可控;既然有电势平衡原理保证,考虑电压比考虑反电势更符合合乎逻辑的正常思维推理;

网友B:
9、不管是考虑励磁电流、反电势、……,征的基本观点还是对的,那就是改变频率时,要设法保持电机磁通不变,既不能饱和又不能减弱(弱磁另论),才能保证电机调速的机械特性保持稳定!

10、那为什么征说我的发言“东扯西扯,其实很容易理解,两个字可以高度概括其内容:废话!”?只有“征”知道!

11、那为什么征说我的发言“某些废话错的离谱!”?征为什么不说出怎么个 “废”、怎么个“错”,怎么个“离谱”?也只有“征”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弱磁速度一下可以采用恒定的励磁电流,采用磁通闭环控制。……

 1、额定频率以下变频调速,可以采用恒定的励磁电流,以保证频率下调时,电机的磁通恒定,机械特性稳定;

2、但是“采用恒定的励磁电流,采用磁通闭环控制。”是行不通的:

1)磁通闭环,给定磁通→检测反馈磁通→调节电压,给定、检测磁通行不通!

2)励磁电流闭环,给定励磁电流→检测反馈励磁电流→调节电压,给定、检测励磁电流行不通!

3)空载电流闭环,给定空载电流→检测反馈空载电流→调节电压,才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B:
3、那么空载电流闭环与磁通闭环、励磁电流闭环的作用是一样的吗?

4、那当然,因为空载电流Io是励磁电流Id和空载转矩电流Iqo的矢量和,因为空载运行时,空载转矩电流Iqo认为不变,只要保证空载电流Io恒定,励磁电流Id当然是恒定的;

网友B:
5、同理,“额定电流转矩闭环”也可以实现励磁电流Id恒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额定转速以下,id给多少,根据什么给出呢(不同负载所需励磁电流照理不一样)?还是直接固定一个数值呢?……

1、 楼主说,“不同负载所需励磁电流照理不一样”,这个差异主要表现在功率因数上的变化,在电机额定负载稳定运行区间内可以忽略!

2、这样“励磁电流Id固定,不同负载所需转矩电流Iq不一样”,实现了“矢量控制”!不过这个矢量控制,不是人为地,而是电机本身原理决定的!

3、就好像我建议楼主去观察电机运行电流大小与负载变化的关系,就是要楼主明白转矩电流的“人为”控制“不需要”,电机自身原理决定了电机转矩电流跟随负载“能”自动变化!

5、所以变频调速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频率”和“电压”的关系,处理好了,电机磁场恒定,机械特性保持稳定;

网友B:
6、所以变频调速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频率”和“电压”的关系,处理好了,电机磁场恒定,机械特性保持稳定,而不是人为地“矢量控制”;

网友B:
7、不论是直流调速,还是交流调速,都有“速度闭环”控制模式和“电流闭环”控制模式;

8、“速度闭环”控制模式,负载变化,速度不变化,电流、转矩跟随负载变化,呈机械硬特性!

9、“电流闭环”控制模式,负载变化,电流、转矩不变,速度跟随负载变化,呈现机械软特性!

10、用哪种控制模式,要根据负载对机械特性的要求确定:

1)举例说,收、放卷控制,就不能用速度闭环控制模式,否则就会出现“拉断”或者“散乱”!

2)举例说车床主轴的控制,就不能采用电流闭环控制模式,否则速度变化,车削表面“差”!

网友E:
刘老更多的是从VVVF的角度阐述感应电机中Id被动的形成,包括超出额定转速的弱磁状态;

楼主更关心的是感应电机的矢量控制中如何去主动控制Id这个分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更关心的是感应电机的矢量控制中如何去主动控制Id这个分量……

1、我们先不要说什么“VVVF的角度”或者“矢量控制的角度”,我们还是“求同存异”的思考问题吧!

2、不管是什么角度,变频器输出的都是频率、电压,频率和电压的最佳关系是一样的;

3、频率和电压的最佳关系,就是能保持电机励磁电流Id恒定,磁场恒定,电机的机械特性保持!

4、从那个“角度”都可以达到同一个目的!

5、不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差别,差别是“方法”上的差别!

6、我的方法,是简单易行的,“别”的方法是“不可行”的!

7、虽然很多人热衷于“别”的方法,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别”的方法可行的案例???

网友B:
8、不信,ShowMotion可以说说,你的励磁电流Id如何给定?给定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

网友E:
VVVF是一种开环控制方法,由转速决定输出电压,而不管负载的大小,这种控制方法的优点是简单,并且定子电流与负载有相关变化的特征,不关心ID、IQ分量的大小。

FOC的方法是将ACIM的控制解耦,将ACIM的控制简化为Iq、Id的闭环控制,在控制得好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负载、转速更好的分配ID(励磁)、IQ(转矩),电机效率肯定优于VVVF,控制算法的核心在于角度、速度的估算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 根据负载、转速更好的分配ID(励磁)、IQ(转矩),……

1、关于根据负载、转速,分配Id和Iq,其物理本质就是负载转矩一定的前提下:

1)提高电压U,提高励磁电流Id,增强电机磁场,减小转矩电流Iq;

2)反之减小电压U,减小励磁电流Id,减弱电机磁场,增大转矩电流Iq;

2、我们可以做个实验:

1)让电机在工频情况下恒工频50赫兹运行;

2)电源电压是真正的正弦波;

3)在给定负载下,缓慢调压,检测电机电流、功率跟随电压变化的曲线;

4)分析这个曲线,可以得出,负载轻、重一定情况下,调压分配Id(励磁)、Iq(转矩),能有什么好处?!

网友B:
3、我想这个实验说做就可以做,你做作看看优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做同步伺服...

理论一大堆,你实际做过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来回答楼主的问题;2...

   老刘,“美名远扬”啊,想不到在我开的贴子里出现。。。。你的建议可以看出你这人喜欢把别人当白痴,驴唇不对狗嘴。。。。

---------------------------------------------------------------------------------------------------

楼主你的前提是“感应电机矢量控制时...........”,人家刘大师说了“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骗局”,你说刘大师该怎么给你建议!

网友B:
1、“矢量控制”这么多年了,如果是真的,“技术”和“产品”应该成熟了许多,楼主会在这里提出这个最基本的励磁电流Id的问题吗?

2、当年的“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骗局”的论点,已经被这么多年变频技术的现实所证实;

3、所谓FOS磁场定向,所谓矢量控制,就是个频率-电压的关系曲线问题,就是个调频必须正确调压,保证电机磁场恒定,不能饱和也不能减弱,保证电机机械特性稳定的问题!已经深入人心;

4、今天说这些话,和当年比,已经是很轻松的事情了,因为人们了解了“异步电机”的很多知识,了解了电机原理很多知识了,不再是当年那样容易被人忽悠了!

网友B:
5、我建议楼主观察“电机电流是跟随负载变化的,不需要人为控制和给定”,楼主很不高兴,认为我小看了他;可是在当年,一个设计制造变频器的“专家”,在描述他的变频器“矢量控制”的“特异效果”时这样说:“当你用手施力时,你会感觉到电机的转矩也跟着增大”,真的很白痴!很可笑!

网友B:
6、历史已经说明,还将继续说明,那个有特异功能的32-23变换,把异步电机当直流电机来调速的矢量控制理论,是个伪理论,是个谎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矢量控制”这么多年了,如果是真的,“技术”和“产...

 “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骗局”,有你的,那所有同步伺服里的东东都是骗人的,根本就没有同步伺服一说,同步伺服估计也就是变频技术....巨汗....不争不辨,不争不辨.....

网友F:
矢量控制还有个叫法是磁场定向控制,刘大师不防再批一下磁场定向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骗局”,有你的,那所有同步伺服里的东东都是骗人的,……

 1、历史已经说明,还将继续说明,那个有特异功能的32-23变换,把异步电机当直流电机来调速的矢量控制理论,是个伪理论,是个谎言!

网友B:
2、在这个帖子里,所谓的“磁通闭环”、“励磁电流Id闭环”,“反电势控制”都是假的,只有频率-电压曲线才是真的,确定频率-电压曲线的空载电流闭环,是真的;

3、确定频率-电压曲线,是为了变频时,通过变压,使电机磁场保持恒定,既不会饱和又不会减弱,从而保证变频调速电机的机械特性不下降而保持稳定,这些都是真的!

网友B:
4、你说你“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励磁电流Id”,今天你知道了,也没有用,你考虑的还是频率-电压关系曲线,因为励磁电流Id耦合在定子电流里,谁也没有能力把她解耦出来独立控制和检测!她只是思考研究过程中的一个“过度参量”,最终结果里没有“她”!

网友E:
∵  E=U-IR

   E=CeΦf

∴  U=CeΦf+IR

上式表明是在磁通确定的情况下,U和f有确定的关系。

请刘老确定两点:

1、Φ和I中的分量Id是否有关系,或者Φ由谁确定?

2、在一定负载阻力下,I是否包含了转矩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 Φ和I中的分量Id是否有关系,或者Φ由谁确定?……

1、I中分量Id是励磁电流,Φ当然是励磁电流Id产生的;

2、I是电压U在负载中产生的,电压U在负载中即产生了励磁电流Id,又产生量了转矩电流Iq;

3、电压U与IR的差,即反电势与Φ成正比,忽略IR可以认为,电压与Φ成正比,电压U决定了Φ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你说你“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励磁电流Id”,今天你知道...

 无知,是你没能力把她解耦出来独立控制和检测,自己无能,并不代表别人就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B:
4、此时,电压U的频率f是一定的!举例说380v的频率是50赫兹;

网友B:
5、如果IR不能忽略,要考虑IR,确定电压U与频率f的关系!

网友E:
当在某个确定的低频fl,根据VVVF的对应关系U是一定的,假定负载足够大,电流足够大,IR就不能忽略了!这个时候传统的VVVF就无能为力了,即使电源电压足够大。

而FOC是根据预先的电机特征确定了Id,当负载足够大时,即使在低频段,即使有绕组电阻的存在,只要电源电压有余量,电机允许范围内,就可以产生足够的Iq分量。而不是去关心现在是什么转速去单调的调节电压就算了,控制更有针对性。

2/3、3/2变换、静止坐标系与旋转坐标系的变换是不同坐标系之间的数据转换,都是业已证明的数学公式,已经成功应用于交流电机(ACIM、PMSM)的控制中。人类的知识是不断积累、更新的,怀疑新事物是需要勇气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但怀疑要经得起推敲,不明所以的怀疑不利于自我技术的提高与突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IR就不能忽略了!这个时候传统的VVVF就无能为力了,即使电源电压足够大。……

1、谁都知道,低频段通过提高电压U实现转矩提升的功能,看来ShowMotion在辩论中,开始说假话了;

2、那么,矢量控制考虑IR,在确定频率f与电压U关系时,低频段电压U自然提升了,所以转矩不成问题;

3、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差别,一个没考虑IR,一个考虑了IR;

网友B:
引用 网友E:

……FOC是根据预先的电机特征确定了Id,当负载足够大时,即使在低频段,即使有绕组电阻的存在,只要电源电压有余量,电机允许范围内,就可以产生足够的Iq分量。……

1、当频率调低时,电压必须同时调低,才能避免铁心磁场饱和;

2、但是当频率调低时,励磁电流Id恒定,就能保持电机磁场恒定;

3、而且当频率调低时,不仅励磁电流Id恒定,额定转矩电流也恒定;

4、所以人们找到了一个十分方便的方法,通过“空载电流闭环”或者“额定负载电流闭环”确定频率和电压的关系!

5、这样就避免了,因“IR”大小不确定而无法确定频率、电压关系的尴尬局面!

网友B:
6、“FOC是根据预先的电机特征确定了Id,”,我是根据电机的“空载电流闭环”、“额定电流闭环”直接确定了励磁电流Id的恒定,直接确定的频率与电压的关系;

7、“FOS的方法”,没有我的方法简单明了,我用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宏观物理量确定了励磁电流Id,确定了频率与电压的关系;

网友E:
转矩提升是一种不得已的补救,那么新的问题来了,U提升多少?什么时候提升?

VVVF不能根本上解决力矩针对性的问题,控制相对盲目了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转矩提升是一种不得已的补救,那么新的问题来了,U提升多...

1、“提升多少?”总比32-23变换简单吧?

2、考虑励磁电流Id,用“空载电流闭环”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用要用32-23变换来解决?

3、32-23变换解决了吗?没有,如果解决了楼主问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有一个能回答出来的!

4、如果你知道,现在回答也不迟,请说说异步电机的励磁电流Id是多少?怎么给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转矩提升是一种不得已的补救,……

1、低频段提高电压,转矩提升,首先说明了问题存在的原因的确是IR造成励磁电流Id减弱,电压U低,磁场减弱的缘故;

2、对症下药,保持励磁电流Id恒定,找出频率电压的关系,问题就得以解决!

3、而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只要励磁电流恒定,磁场就恒定,额定转矩、额定电流就恒定,机械特性就稳定!

4、这样不就找到了方法,由磁通闭环→励磁电流闭环,到空载电流闭环→额定负载电流闭环,用如此简单可行的方法,就知道频率与电压的关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提升多少?”总比32-23变换简单吧?

对VVVF来说提升多少只能预先设定的,相对盲目,FOC是根据反馈量做调节是有的放矢。

2、考虑励磁电流Id,用“空载电流闭环”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用要用32-23变换来解决?

Id是通过试验可以得到的,您的试验方法是对的,不妨碍我表述FOC的好处。

3、通过FOC,解耦了励磁和力矩,励磁很重要(超速还有弱磁的控制),但励磁是可以预先设定,放在一边的,控制上你就可以关注力矩的控制,那种控制更优?

32、23变换不解决ID的大小问题,Id的大小取决于电机本身以及是否需要超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Id是通过试验可以得到的,您的试验方法是对的,……

1、你说我的方法是对的,谢谢!

2、任何离开电机运行参数本身的方法,都是不可靠的;

3、因为励磁电流Id本身就是电机个体的运行参数,包括设计励磁电流Id都与实际运行参数有较大的距离!

4、如果你的方法,不是运用电机运行参数,本身就说明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通过FOC,解耦了励磁和力矩,励磁很重要(超速还有弱磁的控制),但励磁是可以预先设定,……

1、励磁电流Id预先设定,那你得知到电机的励磁电流Id,楼主问了怎么给定,请你回答!

2、那电机实际运行时的励磁电流Id,是对电机定子运行电流解耦所得;

3、这样“励磁电流闭环”的“给定”、“反馈”解决了,闭环调节的应该是电压U,调节U从而调节励磁电流Id恒定;

4、那么,你的这个闭环,也是用试验的方法求得电压U与频率f的关系,因为你要对“电机运行电流”解耦;

5、和我的“空载电流闭环”相比,给定空载电流、检测空载电流,调节电压U,调节空载电流保证励磁电流不变,我的方法是实际存在的好方法;

6、而你的“励磁电流闭环”,给定的励磁电流Id是假的,不是电机本身的;对定子电流解耦是假的,是谎言,所以你的FOS励磁电流闭环的表述是谎言!

7、所以我说你的FOS是谎言!

网友B:
8、如果超速,励磁电流Id不恒定,你的FOS就更没有办法给定了!

网友E:
这个您需要了解FOC控制环路,重要的几个概念:

1、对电流环控制对象是Iq、Id,对速度环控制对象是速度。。。;

2、反馈的电流是可以分解的,解耦的,形成了Iq反馈、Id反馈;

3、定子电流给定也是可以可以分解的,分别给定Iq参考(来源于速度差)、Id参考(来源于电机参数);

4、输出到定子的电压是根据Iq参考、Id参考、Iq反馈、Id反馈、电角度这些量计算、坐标变换出来的,是中间量,不是控制的对象,这个和VVVF是不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8、如果超速,励磁电流Id不恒定,你的FOS就更没有办...

这个就是励磁控制的概念,什么速度就有对应的Id,额定速度内是常数、额定转速以上是逐渐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什么速度就有对应的Id,额定速度内是常数、额定转速以上是逐渐减低。……

1、超速,调高频率,电压380不变;

2、当然是,什么速度对应什么励磁电流Id,还要你控制?

3、这个Id不是你给定的,也不是你控制的,你压根就不知道它是多少;

4、ShowMotion 说,“这个就是励磁控制的概念”,足以说明其在撒谎!

网友B:
5、楼主的问题,很重要,励磁电流Id怎么给定?ShowMotion 为什么不回答?

6、就好像频率f一定,电压U怎么给定?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7、一个电压U怎么给定的问题,没有解决,而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里,存在更多更难无法解决的问题,你能说他这个方法不是在撒谎?不是在骗人?

网友E:
foc控制就是需要进行力矩控制和励磁控制,Id值是根据电机预定义好的,Id数据可以通过试验得到,额定转速内是常量,超速状态下需要弱磁控制,Id即使是常量不代表不去控制,需要根据Id给定、Id反馈值(Ia、Ib解耦后)不断闭环调节。

基本概念清楚就不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 Id数据可以通过试验得到……

1、“Id数据可以通过试验得到”,怎么你也要“试验”???

2、怎么试验?说说大家等着你!

网友E:
空载光轴测量激磁电流是最简单的方法,有更精确的测量方法,需要排除摩擦及损耗。

任何算法都离不开试验的验证,FOC也是在试验的基础上得出交流电机可以等效为直流电机的结论,不是大师说的骗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空载光轴测量激磁电流是最简单的方法,有更精确的测量方法,需要排除摩擦及损耗。……

1、 “空载光轴测量激磁电流是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就是试验时“负载转矩恒定,负载转矩电流Iq恒定”是现成的,就是你说的“光轴”;

2、“更精确的测量方法,需要排除摩擦及损耗”,是个错误的说法,恰恰相反,电机额定运行时的励磁电流Id,才是最准确的!

3、异步电机的“励磁电流Id”并非常值,与负载转矩相关,励磁电流Id最佳值应该是异步电机额定运行时的励磁电流Id,空载电流中的励磁电流Id,接近于此值;

4、如果用“排除摩擦及损耗”的励磁电流Id,远离电机正常额定运行的励磁电流Id,因其误差太大不能作为变频调速需要的励磁电流Id的给定!

网友B:
5、在矢量式 I^2=Id^2+Iq^2中,只有I是宏观可检测、可给定、可操作的物理量;

6、与Iq对应的“负载转矩”是宏观可检测、可给定、可操作的物理量;

7、我们的试验,用“负载的恒定”实现不可测、不可控、不可操作的“转矩电流Iq”的恒定;

8、我们的试验,用“I的恒定”实现不可测、不可控、不可操作的“励磁电流Id”的恒定;

9、我们的试验,之所以能确定出正确的频率-电压关系曲线,其原理才是真正利用了这个电流“矢量关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矢量控制频率-电压关系”的变频调速技术!

网友B:
10、几年前,说“矢量控制是无知的谎言”时,我就给出了,用空载电流恒定来确定频率-电压的关系;

11、那时的“矢量控制理论”,是要去掉异步电机的“无功电流”,要让异步电机的功率因数是1,像直流电机那样,他们甚至否认异步电机电磁转矩是“转差”产生的!他们压根就不承认矢量控制是确定频率-电压的一中方法!

网友E:
VVVF解决了输出电压与感应电动势的对应性问题,没有解决力矩针对性问题,在需要低速大扭矩、瞬时过载的应用上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VVF解决了输出电压与感应电动势的对应性问题,……

1、 ShowMotion 说“VVVF解决了输出电压与感应电动势的对应性问题,”,这个说法错误;

2、应该说“VVVF ”指出了变频调速,变频要同时变电压,否则电机磁通会饱和发热不能工作;

3、但是VVVF在解决频率-电压的关系时,忽略IR,低频段出了问题!

4、真正的矢量控制是利用电流 I^2=Id^2+Iq^2的矢量关系,巧妙地解决了VVVF没有解决的低频段频率-电压的关系,使电机磁通恒定,机械特性保持;

网友B:
5、而ShowMotion说的那种,通过“变换坐标”、“解耦”的方法是把一个原本简单的问题引向邪路、引向深渊,起到阻碍和搅乱国内变频技术发展作用的错误理论!

网友B:
6、这种理论,不但搅乱了别人,也搅乱了他们自己,贻误了一代年轻的技术人员,他们为之奋斗的结果是什么?是渺茫!这个理论害己害人,祸国殃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需要低速大扭矩、瞬时过载的应用上是无能为力的。……

1、“低速大扭矩、瞬时过载”是怎么实现的?

2、是在频率一定,调高电压U,来实现的!

3、那种控制方式都可以做到,说无能为力,是个宣传!

网友B:
4、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当负载运行需要大转矩、需要过载时,电机都能自动实现,不需要任何人为的控制!

5、变频调速时,只要正确给定频率、电压,“低速大扭矩、瞬时过载”一样会实现;

6、“速度闭环”调速,就是机械硬特性,直流电机是这样,交流电机也是这样,不需要任何控制,而且在大转矩、过载的过程中,磁场一样恒定,电磁力矩更有效!

7、如果在大转矩、过载时,过份人为的调高电机的电压,反而不利转矩的提升,这个大家可以用实验来证实,当电机工频运行时,你要过分提高电压,你就会听到电机发出的强烈叫声!

网友B:
8、所谓“低速大扭矩、瞬时过载的应用”,是理论知识和实践技术一知半解、不成熟的表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力矩针对性问题,……

1、记得“征”说,根据牛顿定律,运动物体的加速度与动力成正比,所以运动控制的核心,就是力、力矩的控制;所以伺服控制,就是力矩的控制,就是“要控制电机的力矩”。

2、这个“力矩针对性”的问题,实质就是要人为的控制电机的力矩,给定力矩,检测负载力矩,实现力矩闭环控制;

3、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依据这种观点,在伺服控制中设置了所谓力矩增益控制环节,实质就是相对提高频率-电压曲线中的电压U,如果电压提高不当,伺服就会出现叫声、发热、反而力矩不足;

4、电机拖动负载运动时的电磁转矩大小,是根据负载大小,自行调节输出的,电机的电磁转矩能自动跟随负载转矩大小及时平衡,叫做转矩平衡原理;就是说,你不用操心转矩不够,老是想控制增大一下电机转矩,这个“心”电机自己就有,负载重时,电机转矩自然就上去了,直到堵转!

网友B:
5、有人想,能设法让电机力矩大一些,转动起来有力一些。要速度快一些,就去设置参数增大增益,这是个错误操作。因为他的操作提高了电压,并没有提高速度,运行速度不变,而电机电压的提高,使电机运行失常;

6、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应该是在速度环上提高给定速度!伺服拖动速度提高了,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网友B:
1、想起一个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

2、定子绕组电阻R一定,变频调速是恒力矩调速,就是额定电流不变I,那么频率变化时认为IR没有变;

3、怎么说U-IR=E中的IR在低频段不能忽略呢?

网友B:
4、再提一个问题,当频率f、电压U一定时,由于负载大小不同,电机电流不同,绕组压降IR影响励磁电流Id的大小,负载电流I增大时,励磁电流Id会减小,磁场会减弱,怎么做可以消除IR对磁场大小的影响,或者说怎么消除IR对励磁电流Id的影响?

网友B:
1、变频器的频率-电压曲线到底是怎样的一条曲线?

1)电势平衡方程 U=CefΦ+IR ;

2)当 f=50赫兹,电压U=380V,CeΦ =(380-IR)/50;

3)当 f=0赫兹,电压U=IR;

4)当 f变化时,电压U= [(380-IR)/50 ] f + IR,为一条直线

网友B:
2、在VVVF控制模式时,变频器的频率-电压曲线是下图中的红色直线

网友B:
3、如果考虑电机感抗X,则电机阻抗为R+X,这样变频器的频率-电压曲线是下图绿色曲线

网友B:
4、我们看到变频器的频率-电压曲线是一条数学概念很简单的一条曲线;

5、IR是定子绕组的直流电阻R与直流励磁电流Id的乘积,可以通过试验确定;

网友B:
6、如果电压闭环,采用电流正反馈补偿IR,可以实现变频器一条完美的频率-电压曲线!

网友B:
7、比较这些曲线,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VVVF控制采用低频段电压提升、转矩提升也是可行的一种运行模式,如下图

网友B:
1、想起一个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

2、定子绕组电阻R一定,变频调速是恒力矩调速,就是额定电流不变I,那么频率变化时认为IR没有变;

3、怎么说U-IR=E中的IR在低频段不能忽略呢?

4、我们看看,VVVF变频调速时的电压U和反电势E随频率变化时的曲线

网友B:
5、从图中可以看出,VVVF控制时,U/f=380/50,因为U-IR=E=CefΦ,所以f↓→U↓→E↓→Φ↓,f→0,E→0,Φ→0;

网友B:
6、当频率下降到低频段时,反电势减小,磁场Φ减弱几乎到零;

网友B:
7、从下图中可以看出,与VVVF( U/f=定值)控制模式不同,采用(U-IR)/f=定值控制模式时,E/f=定值,f↓→U↓→E跟随f正比下降,f=0,E=IR,Φ恒定不变;

网友B:
8、从上图可以看出,U/f=定值控制模式与(U-IR)/f=定值控制模式不同,反电势跟随频率变化的曲线E-f在低频段不同,是(U-IR)/f=定值控制模式能保持电机磁通恒定的原因!

网友B:
9、这样我们得出,VVVF控制U/f=定值模式的缺陷是因为忽略IR,导致低频段电机磁场减弱;

10、这样我们得出,(U-IR)/f=定值控制模式,克服了忽略IR带来的缺陷,使得电机变频时,低频段磁场恒定,机械特性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