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与空载损耗测试

楼主(2013-08-14):
      对单相变压器的测量接线如图2-150所示。把变压器的高压绕组开路,在低压绕组的端子上加以额定电压,从摆在电路中的电流表读取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值,从电力表读取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值。

      如果加电压的绕组有分接头时,应当把分接开关切换到额定电压的分接头上。有条件时,最好从零开始,递升加电压。当所加申压低于变压器绕组的额定电压时,调出的空载损耗值要经过换算,同时扣除测量仪表所产生的损耗。外加电压应当具有正弦波形与额定额率,电压表与电力表应当尽量接在靠近绕组的端子处,以减小测量误差。变压器运行中处于地电位的引线端子与油箱均应接地。

       对十三相变压器,可用类似干上固的单相变压器测量接线,摄进三相电源,直接读取空载电流与空载损耗;也可以把单相电源贸流接进各相绕组中,测量空载电流与总的空载损耗。如果三相变压器的磁路系统不对称.中间一相的空载电流比两佃为小,此时,应当取三相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当加电压的绕组作三角形联结时,可以把第三铁芯校上的高压与低压绕组分别短路,使每次测量只有两个铁芯核里面产生磁通,以消除磁通经过第三铁芯柱时所产生的损耗。

        要求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与空载损耗在额定额串和额定电压下的数值应等于或接近制造厂提供的数据。实际上,由于现场条件的限制,在安装与运行时,— 般都不测量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与空载损耗,所以《规程》中也明确规定“必要时”进行。但根据近年来的运行经验说明,变压器磁路的缺陷,电工钢片的缺陷,以及铁芯压紧螺杆与压板的绝缘损坏,绕组匝间短路等问题往往能从空载电流与空载损耗的变化中反映出来,因此,在有条件时进行这项试验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A:
普及基础知识,人人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