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传动装置,怎样选电机和减速机

楼主(2013-08-14):
部门老大交给我一个任务,厂里面作了一个模具或者叫工装,可以把我们要焊接的架子固定在上面,然后可以360度翻滚,其长度为4米,直径1.5米,这就叫我配电机带减速器,工装加上焊件估计有1吨多点!配上传动装置后可以按开关让工装转动到某个角度以方面焊接!所以要求停止时不能因自身重力或在外力作用下推动其转动,以防造成人身伤害!所以需要配多大的电机和哪种类型的减速机?
我自己的想法是其在停止时不能转动,那只能选蜗轮蜗杆减速机,其具有自锁功能,电机选4极的,那变速比选1:50的以下的,以每分钟30转以下较为合理,速度慢点方便调角度,但不知电机选多大合适,2.2KW是否可行?有没有电机直联减速机的,出来后是用皮带传动好还是用链条,或是齿轮?还是有其它方法?
有哪位知道帮指点一下什么弄?谢谢啦

网友A:
减速出来后是用皮带传动好还是用链条,或是齿轮?

减速输出传动不宜采用皮带,因为低速传动时,皮带容易打滑,带不动,通常低速时用链条或齿轮。

网友B:
这要用变频拖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