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上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8-14):
HITECH PWS-1711-STN 用COM1与三菱PLC FXIS通讯不上,怎么办?如何定义通讯协议?  邮箱1786430654@qq.com  电话   13550042921  谢谢

网友A(2015-03-25):
选这个驱动,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站号等等设定一致应该就能通讯成功

网友B:
HI  霍霍950,

PWS-1711-sin 貌似有两个串口,分别是COM1(9pin管教) and  COM2 (25pin管教)

如果没记错的话com1只有RS232/485的通讯方式,COM2有RS232/422/485通讯方式,

以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请多多指教!  感谢!

网友A:
回复内容:你确定是-SIN?我只知道STN,有两个串口,分别是COM1(9pin管教) and  COM2 (25pin针教)。com1是RS232/485的通讯方式,COM2是RS232/422/485通讯方式

引用 网友B:
HI  网友A,PWS-1711-sin 貌似有两...

网友B:
霍霍950   感谢你的指导,  看到你回复太激动了  于是把STN写成SIN  (看来帅哥也是不能多看的呀

如下如所示

网友C:
版主 都不回复我们疑问吗?

网友D:
9600/7/even/1

网友C:
你好 你回答的是什么? 请麻烦你在看下我的问题好吗? 谢谢!

引用 网友D:
9600/7/eve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