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请教师傅们 自己想焊接一个 MT506系列MT5-PC电缆线怎么做

楼主(2013-08-14):
前几天自己焊了一个 PC和MT506系列触摸屏的下载线 2头是RS232接口的 按照 2 3 5 和 7 8  5

的方式接好后可以使用了,做完程序后需要把触摸屏的端口拔掉 再插连接三菱PLC的连接线 ,PC和PLC公用一个COM口。这样操作很麻烦 说明书上说   在调试过程中建议使用 MT5_PC 电缆连接线,该连接线把共用的 COM 口分成两个独立的 COM 口使用 。 就是MT5-PC的线不会做 请教怎么做 详细说说吧 PLC 的通讯接口如上图RS422的借口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强大! 买根线也实惠

网友B:
会看手册的话,里面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