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多个模块的通信

楼主(2013-08-14):
 有4子设备:莫迪康rtu。这4个模块的地址分别设为1,2,3,4.

   在触摸屏的操作主界面中,通过“设备地址”输入框中,随便输入1-4中的任何一个地址后,对应地址的模块工作,此时,该模块通信灯为绿色其余为红色。(工作模块接受数据,处理数据,该过程配合单片机完成,触摸屏不做数据处理)

举例:现在输入地址3,那么地址为3的模块进行数据处理,此时,通信指示灯显示此时通信正常。地址为1,2,4的通信指示灯显示此时通信故障。

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是哪的,可以打4000212016电话,询求技术指导。

网友B:
你设备组态时候添加4个设备,地址分别是1,2,3,4

网友C:
组态时分别添加4个设备,定义地址,然后选择设备地址的功能,

这个是触摸屏内部变量,只要赋予相应的值,即可选择相应的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