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本如何做按钮的触发时间

楼主(2013-08-14):
 我是IFIX5。5版本的,现在设备单开时,单开按钮脉冲信号想要延时3秒再变为OFF。脚本如何编写呢。

网友A:
void  CHtmlradioselView::submit()
  {
  LPDISPATCH  lpdisp=this->GetHtmlDocument();
  IHTMLDocument2*  spHtmlDocument=NULL;
  HRESULT  hr=lpdisp->QueryInterface(IID_IHTMLDocument2,(void**)&spHtmlDocument);

  IHTMLElementCollection*  pColl=NULL;
  hr=spHtmlDocument->get_all(&pColl);
  if(pColl!=NULL&&SUCCEEDED(hr))
  {
  LPDISPATCH  pdisp=NULL;
  IHTMLInputElement*  pelem=NULL;
  long  num=0;
  pColl->get_length(&num);
  for(int  i=0;i<num;i++)
  {
  hr=pColl->item(COleVariant((short)i),COleVariant((short)i),&pdisp);
  if(SUCCEEDED(hr)&&pdisp!=NULL)
  {
  hr=pdisp->QueryInterface(IID_IHTMLInputElement,(void**)&pelem);
  if(SUCCEEDED(hr)&&pelem!=NULL)
  {
  bool  bfind=false;
  BSTR  bstrtype;
  pelem->get_type(&bstrtype);
  if(wcsicmp(bstrtype,L"submit")==0)
  {
  IHTMLElement*  petmp  =NULL;
  pelem->QueryInterface(IID_IHTMLElement,(void**)&petmp);
  petmp->click();
  petmp->Release();
  bfind=true;
  }
  SysFreeString(bstrtype);
  pelem->Release();
  if(bfind)
  break;
  }
  pdisp->Release();
  }
  }
  pColl->Release();
  }
  if(spHtmlDocument!=NULL)
  spHtmlDocument->Release();
  if(lpdisp!=NULL)
  lpdisp->Release();

  }

楼主:
谢谢,但没有这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