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pc技术使labview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plc通信

楼主(2013-08-14):
用opc技术使labview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plc通信怎么做,还有就是这个labview的程序怎么写,有高人给指导下啊

网友A(2013-09-14):
一两句话也说不完,网上好像有例程的。之前我也做过,有点忘了,最近也要做过通讯,直接用LABVIEW跟200做PPI通讯算了。交流QQ492996798

网友B(2014-01-06):
直接用LABVIEW跟200做PPI通讯算了

网友C(2016-07-17):
PLC300/PLC400的使用simatic net建立OPC,PLC200使用PCaccess建立OPC;

然后LabVIEW在控件属性里面采用数据绑定或者程序面板通信里面才有Datasocket数据通信;

QQ94414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