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的PID控制张力有波动寻求帮助

楼主(2013-08-14):
现在做的一个项目,使用的是三菱L系列PLC,用安川伺服做主动放卷,其中放卷卷径用超声波探头检测,现在调试下来静态张力波动在正负0.5公斤左右,但机器运行后张力一直在正负2公斤左右波动,没有收敛。已经调试有两天了,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只有求助工控的兄弟们了,希望大家帮帮忙。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控制对象是什么?张力设定值是多少?用的什么传感器测量张力?

楼主:
控制伺服电机走速度,目前张力设定为10公斤,用的是三菱的传感器加三菱的张力表做反馈。

网友:
你用的是位置式还是增量式PID?张力控制PI就可以满足一般的要求了

网友:
安川伺服做主动放卷?

看你选的伺服器能否四象限工作?若否神仙也没办法。必须改配置。

一套浮辊加个电位器做检测既经济又能提升控制精度。为什么要用鬼子的几八毛三菱?

楼主:
客户的材料是电脑显示屏中的增亮膜,不好有划伤。我就只编了PI啊,伺服是可以正反转的,模拟量为正就正转,模拟量为负就反转。

网友B:
建议看一下实际张力曲线,看波动是随机量还是周期量,这样才好判断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伺服电机走速度,目前张力设定为10公斤,用的是三菱...

你是用张力传感器测量的张力值作为反馈量,来调整和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

一般如果放卷电机采用速度控制方式的话,我们都是测量浮棍的位置(摆角)作为反馈量来进行控制的。

楼主:
是啊,但是现在机器已经成型,没有办法再改了。用摆杆可以吸收一点张力波动

网友C:
跟传感器的选型有很大的关系 的,张力传感器安装也很讲究的。

网友:
从5楼的回复来看,楼主还没理解我在4楼的帖子意思。

在你的这种驱动类型的情况下,伺服光是可以正反转是不够的,必须具四象限驱动能力。所有伺服都能正反转但不一定能四象限工作。

在收卷和拖料的情况下,驱动器的速度方向和出力方向是相同的,此时驱动器的工作区间在1和3象限。如图:

当在放卷或者牵引辊进料侧张力小于出料侧张力时的情况下,驱动器的速度方向向前但出力方向是朝后的,刚好反过来了。此时驱动器的工作区间在2和4象限。如图:

驱动器的选型必须注意。

 至于张力的控制 视系统的响应速度确定合适的控制周期 ,其他PI参数在调试中再调整。充分理解了上面这些话问题是不难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