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系列 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3-08-15):
新手请教个问题。Q 系列里面 模拟量输出地址是多少,组态入下图

我应该 将 值  输出到   D  多少??

MOV K2000  D???      还有我想输出5V  是 32767/2 么

网友A:
在左側智能功能模塊點右鍵→新增模塊

在左側智能功能模塊→例如Q68DAVN→雙擊開關設定跳出視窗後設定CH1~CH8的輸入範圍

依實際需求設定CH1~CH8 的輸入範圍

在左側智能功能模塊→例如Q68DAVN→按參數設定CH1~CH8的參數設置

依實際需求設定 CH1~CH8 的參數值

在左側智能功能模塊→例如Q68DAVN→按自動更新

設定CH1~CH8 的輸出值至指定PLC暫存器中

网友B:
就是在智能模块里面的自动刷新里面设置数据寄存器

楼主:
那我要第一通道输出 5V 电压       我应该把值MOV 到哪儿去???D230

楼主:
额~~ 有木有人帮忙啊   其实我就是想问  根据上面的组态   我想知道  4路 AD  的 地址  跟2路DA 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 有木有人帮忙啊   其实我就是想问  根据上面...

程序发给我,我给你解答邮箱是QQ:1058518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