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器

楼主(2013-08-15):
 请问有哪位高手有FANUC伺服器内部结构和电路图呢,本人手头有两台FANUC 放大器,一台报警2,一台报警8。无从下手啊。。。求高手共享点资料吧。。。

网友A:
驱动器故障

先查接线,急停的连接,跨接电缆都要查。这两个报警一般是接线松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故障先查接线,急停的连接,跨接电缆都要查。这两个...

只接220单相电源就出现报警,说明跟外部接线没关系,伺服器本身有故障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