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泵开启后软启动器上显示电流降低,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3-08-15):
改造项目,原三台软启泵改成两台软启两台变频。

变频器为 施耐德 ATV 61系列 160KW,有进线电抗,有可靠接地。

软启动器为 AB的 150-B240NBDB,

软启柜装了功率补尝电容,后因变频器开启后会导致发热煤毁,就拆了。

现在的情况:

1.在没开变频器的情况下,开软启动器时,软启上显示的电流为150A,钳表测的输出电流为150A。

2.在开启变频器的情况下,开软启动器时,软启上显示的电流为100~115A附近波动,钳表测的输出电流为150A。

在软启前端加EMC滤波器,没有明显改善。

网友A:
是否因为变压器容量太小了?

因为变频器本身容量造成系统容量增加,变压器容量稍微小点?

网友B:
软启的电流检测用的好像是电流互感器吧,变频器容量较大,造成输入端电压畸变,这个畸变通过软启过程中的电动机产生电流畸变(这个电流畸变与可控硅产生的电流畸变叠加)产生软启测量误差吧。

你用的手持表估计为交直流两用的那种吧,能测量真有效值,所以可以测得真实电流而不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因为变压器容量太小了?因为变频器本身容量造成系统容...

变压器的容量确实不够,改造前只支持3台80KW的软启,改造后为避免它超负何,限制开机数量,开了一台变频器后,只准再开一台软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启的电流检测用的好像是电流互感器吧,变频器容量较大,...

你好,如果是你说的这种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软启的电流检测用的好像是电...

 这要启动过程正常,启动完成了软启被旁路了,也没多大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