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通讯问题

楼主(2013-08-15):
CPU 315-2DP

DP通讯断了后,PLC就停止工作,怎样取消这个功能?

楼主:
第一次接触西门子的PLC,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OB86 100 101 插进去

网友B:
这个功能不是取消,而是可以通过在程序中添加一些空组织块,避免CPU进入停止。

添加的空组织块,比如OB82 OB86 OB122

楼主:
谢谢!不是很明白,意思是加入程序中间吗?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DP通讯断了后,PLC就停止工作了呢?

楼主:
DP通讯断时,SF报警,PLC停止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不是取消,而是可以通过在程序中添加一些空组织块...

 叶老师所言极是

网友D:
    这个功能不是取消,而是可以通过在程序中添加一些空组织块,避免CPU进入停止。并将这些故障信息可显示出来

   可有程序块中添加的空组织OB块,比如OB82 OB86 OB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