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行业仓库温湿度监控

楼主(2013-08-15):
    关于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库房温湿度监控系统的介绍一、 国家药监局关于GSP认证最新规范新闻发布会最终确定了新版医药库房认证2013年06月01号正式实施;      在最新规范内规定了药品库房温湿度综合监控系统,将库房温湿度环境监测上传至到监控中心,实现温湿度监测自动化控制;      近期药品经营企业客户一直在咨询我公司温湿度监控系统,用户不太清楚自己药品库房应该安装多少个温湿度监测点合适,安装多少台加湿器除湿器空调等设备才能符合GSP认证规范条例,不知道自己预算大概是多少,      为此我公司就最新版的GSP认证规范中药品库房温湿度监控系统这一块必要设备专门成立医药库房环境系统小组,并设计完成了符合最新版GSP认证规范的药品库房温湿度监控系统方案!二、下面我把这套完成的方案以文字和图片展示形式分享给大家:(一)首先药品库房对温湿度环境的把握至关重要,库房内温湿度环境有效确保了各种类药品的质量安全和长期储存!确保了药品经营企业的利益和群众的用药安全性;药品库房根据药品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常温库,阴凉库,冷库,易串味库,退货区等库区;而每个库区对温湿度环境的控制又截然不同;比方常温库和阴凉库,一般情况下会放置一些在常温环境下储存的药物,一般库房温度保持在20-25℃左右即可,湿度在35%RH-75%RH即可;   冷库则截然不同,冷库回存放些特殊性药品种类,对温度要求比较严格,比方说疫苗 血液等在低温下储存的药物,一般冷库温度要掌握在2-8℃为最佳!   把握好这些温湿度环境的控制,才能合理有效的储存好药品,使药品不受环境的影响而变质!(二)药品库房按结构分类:分为高架库、立体库、平面库等,温湿度监测点的分布跟库房结构紧密相关!比方高架库,由于库房垂直高度大,一般在10米左右,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以双层布点结构进行安装温湿度传感器,有效的确保环境的准确测量!三、下面开始介绍一下药品库房温湿度监控系统方案,主要介绍如何布点,布点面积,温湿度监测系统功能和实现原理:(一)药品库房应该如何布点:   1.温湿度传感器的布点跟库房面积密切相关,由药品库房的面积来决定温湿度传感器的点数, 一般来讲常温库300㎡安装一台温湿度监测点,301-600㎡安装2个温湿度监测点,601-900㎡安装3个点温湿度......1501-1800㎡安装6个点,以此类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库房隔断出独立小库,不论小库面积多大,都要安装一个监测点;如果库房为立体库或高架库要使用双层布点规则进行温湿度布点!2.冷库布点:平面单库20㎡一下应不少于2个监测点,20-50㎡不少于3个监测点,50-150㎡应不少于4个监测点;151-300㎡应不少于5个监测点;如果有单独的冷柜,冷柜每柜安装一个温湿度监测点,单独小库不论面积多小,都应安装一个监测点;以上是库房布点的介绍,按以上规则布点即可满足GSP认证最新规范规定;(二)库房加湿机、除湿机、空调、风机的分布   关于库房环境自控设备,加湿机和除湿机一般采用可移动式,方便人工维护和配用需求;空调一般采用立柜式即可;空调的功率大小,跟所要覆盖的面积有关,正规厂家生产的每个不同型号和不同功率的加湿器、除湿器、空调在机器标签都会标明应该覆盖多大面积的加湿、除湿、加温和降温区域;在购买时可以咨询一下厂家来根据库房面积来确定最终使用型号!(三)如何计算出药品库房温湿度监控系统的预算成本刚刚我们在第(一)点讲到了库房布点规则,这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库房的实际面积大小和库房结构来确定安装的温湿度监测点数!从而得出大概预算!在以下介绍中会提到温湿度传感器单品价格和控制点逻辑及控制点价格(四)药品库房温湿度监控系统的实现功能和传感器单品市场价格介绍1.实现功能: 按数据传输方式分为:有线传输通讯方式和无线传输通讯方式,无线传输方式又会分为几种形式;(1)接下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有线传输方式:有线传输方式即是通过线缆的方式来进行连接传输数据的一种方式,通过RS485通讯总线通讯方式将所有数字温湿度传感器连接到一起,这里采用采用线缆最好是使用4芯、0.52屏蔽线缆进行连接,使其系统达到最为稳定效果!最终连接到监控中心主机即可,由监控中心温湿度监控软件自由设定温湿度报警参数值,对现场控制主机下达控制指令,启动相应的被控设备!简单来说这就是从温湿度采集到设定到自控的一个流程!(2)无线传输方式分为:无线射频发送模式,无线公网传输,无线局域网传输,无线wifi,无线zigbee等形式在这里我们简易介绍一下常用的两种模式:无线射频和无线网络传输    无线射频实际上为跟无线电台传输方式一样,采用了国际免费频段433Mhz进行数据传输,温湿度传感器探测到数据后通过RS485总线连接到无线射频模块,将其数据发送至上位机即可!这种传输方式为免费,一台无线发送器能发送多个温湿度数据到上位机进行采集,这种无线形式发送穿透能力强,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等优点,适用于面积大的药品库房数据传输! 无线GPRS网络信号:这种无线形式一般适用于超大规模异地库房综合监控; 举例说明:某药品经营企业有50个库房,分别分布在各个省市城市,总部座立于北京,现将所有下属库房所有温湿度数据上传至总监控中心。网络传输的前提条件是改企业要与移动或者电信网络部门合作建设一套属于自己企业内部的网络。   我们把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探测的数据通过RS485数字信号连接到无线GPRS发送器模块,线GPRS将数据发送至移动互联网服务器, 通过服务器最终发送至总监控中心!如果每个下属库房都有一套监控软件,那么我们就不必采用无线GPRS发送模块,通过已建设好企业网络,通过IP地址的区分,即可随时随地读取各地库房数据!这种方式的传输是收费形式;传输距离不受限制,数据单路传输稳定,稳定性取决于网络建设的稳定性。所以建设一个好的网络至关重要!四、控制主机介绍:   控制主机包含了除湿控制模块、加湿机控制模块、空调控制模块、数据采集模块、多路DO控制模块及供电电源等辅材构成;当上位机软件采集到数据后,进行数据分析,对相应库房被控设备下达控制指令,启停库房相应设备!五、监控中心软件介绍:监控软件分为网络版软件和单机版软件来两种;  网络版软件主要是适用于异地药品库房的综合监控和药监局数据的采集监控,单机版软件适用于本地监控库房温湿度环境!企业内部管理监控!软件功能大同小异,包括多点数据采集、数据记录、数据打印、历史曲线分析、数据上传等,其实这几种功能足矣满足库房应用,无需添加更多功能,无需花费没必要的钱!六.药品库房温湿度监控系统中产品价格介绍  国内生产传感器、控制器、软件品牌有很多,但是生产企业屈指可数!山寨版品牌居多。这里建议选好企业品牌至关重要。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根据品牌不同(不包括山寨品牌)和性能不同价格也会有不同,一般掌握在500-1800元区间内,控制主机根据被控设备数量决定价格,这个可以咨询厂家即可,监控软件是根据监测点数和控制功能来决定价格的,国内软件价格在200-500元区间一个监测点数!我在这里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选择品牌,可以参考同行和市场来选择;具体温湿度系统功能及价格我建议多多咨询生产商,选择最合适的品牌!  有很多药企找到我公司,我们半年前装了一套温湿度监控系统,但是现场会出现温湿度数据不稳定,有时候数据上传不了,后台软件记录不了数据,温湿度传感器有时候不显示了,传感器之间误差太大等等一系列问题;企业考虑如果换了这套系统又是一笔开支,如果不更换找原来厂家维修,不仅要收取费用,换原来的产品以后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企业很是苦恼。最终企业无奈还是选择的更换我公司温湿度系统!所以这里我建议大家不要盲目去安装一套温湿度监控系统,一定要咨询功能和技术参数,了解透这套系统的应用! 七、小编总结通过上述关于药监局最新GSP规范药品库房温湿度监测的陈述,我想大家都会知道自己企业药品库房该如何进行温湿度的监测了!同样欢迎您来电咨询我公司!八.下面是我公司关于药品库房温湿度监控图示展示欣赏

<> TAG:关于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库房温湿度监控系统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