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跟随控制

楼主(2013-08-15):
       基于永宏PLC的速度跟随控制:用旋转编码器测直流电机的转速,反馈给永宏PLC,再做一个比例运算,最后用运算结果通过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实现伺服电机的速度比例控制。伺服的输出速度要求可按一定的比例设定。会三菱PLC的也行,我可以自己把梯形图翻译成永宏的,谢谢各位了!!!注:还要有减速和加速两个过程,即伺服速度比直流电机的速度慢,伺服的速度比直流电机的速度快。。。。。。。劳烦大家看看能实现么,怎么实现哪

       PS:劳驾各位大神,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帮个忙先,等在下有了积分再双手奉上

       现在我已经实现速度按一定的比例运行了,但是比例控制还是设置不了。我只用了旋转编码器A、B、C相的A相做测速反馈,这样能行么。还有编码器有一根黑线接PLC上的-24V,可-24V出来好像还要接一个COM端,不知道接到哪去,是接PLC上的C0计算器么

      谁做过类似控制的,给发个相关资料参考下呗,邮箱996356930@qq.com或加 QQ私聊

楼主:
劳驾各位大神,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等小弟有了积分再双手奉上

楼主:
这是我自己编的程序,不太会,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劳驾各位大神,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等小弟有了积分再双手奉上

高人啊,持续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劳驾各位大神,走过路过...

网友C:
关注高手的出现。学习

网友D:
轴指令呢?伺服参数表呢?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永宏的用得不少,不过没这样用过,手上没PLC,没法试!

我猜是这样的

1、通过编码器上的相差或前1秒的信号数量得出当前速度频率

2、当前频率>a,刚开始减速

3、当前频率<b,刚开始加速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编码器的脉冲给伺服驱动器呢?再用通信修改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不就可以按照你需要的比例跟随了。

至于编码器的连线,一般的颜色是:   棕+   蓝—    黑A   白B    橙Z   ,至于实际如何接线,还要看编码器的输出电平和PLC的输入电平要求决定。

网友F:
 来看高手的设计过程,同意7楼的说法,你都用伺服啦,为什么编码器信号不直接反馈到伺服系统上,还搞到 PLC 上,这不是让 PLC 加大运行难度,让伺服没有发挥作用呀!

 还有编码器 A,B,C, 一般最少也是用 A 与 B 的呀,Z 一般用地别的,可你只用 A ,这是为什么?

网友G:
从来没有弄过伺服,对永宏的PLC也只是略懂皮毛,只能看高手们怎么编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指令呢?伺服参数表呢?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永宏的用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指令呢?伺服参数表呢?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永宏的用得不...

不可以这样用么,我是根据上边的三菱PLC程序翻译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编码器的脉冲给伺服驱动器呢?再用通信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来看高手的设计过程,同意7楼的说法,你都用伺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来没有弄过伺服,对永宏的PLC也只是略懂皮毛,只能看...

没事,会不会都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我的是绿白黄线对应ABZ,还有黑接-24V,红接+24V,没找到COM端  回复内容: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劳驾各位大神,走过路过...

高不起吖,求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高手的出现。学习

相互学习,求解惑

楼主:
140指令就是脉冲输出指令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D:
轴指令呢?伺服参数表呢?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永宏的用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编码器的脉冲给伺服驱动器呢?再用通信修改...

那个比例要求是可以通过触摸屏上的键盘输入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编码器的脉冲给伺服驱动器呢?再用通信修改...

用通信修改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这个怎么改,有图么,发张图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发现我有了10个积分,怎样送给大家呢

网友H(2013-09-17):
路过,学习中,数控弄过不少,PLC的没弄过

网友I(2014-01-1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

设置伺服的电子齿数比只需要修改伺服电的参数就可以啦。安川的是Pn20E和Pn210,三菱的是PA06和PA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