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的DIO设定值控制 的疑问

楼主(2013-08-15):
上图中P1-01参数中的一项控制,DIO设定值控制。(指输入输出I O 接口的功能规划)

如果选择了1。那么相对应个模式的预置值是用何种方式规划呢?

比如。我选择了“内部位置-速度”模式。

其中DI2是模式切换开关。

在位置模式时DI3是位置选择1,DI4是位置选择2。

在速度模式时DI3是速度选择1,DI4是速度选择2。

那么当前在参数P2-10~P2-22里面设定的东西是何种状态下的规划功能?

要根据DI2切换结果的模式决定输入规划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预设值指的是每个模式都有一组默认的DI/O设置,不是用户设置而是系统默认的。

当你应用混合模式是,就需要上面这位的设定来决定,在模式更换时,是否保留你自己设定的DI/O功能。

如果此設定為0,當你在切換模式重新上電後,其DIO的設定並不會改變

如設為1,當你在切換模式重新上電後,其DIO會變為此模式的預設值(手冊表3.1和3.2),混合模式DIO的預設值也可在表3.1和3.2找到

楼主:
我补充一下,看看我是不是明白了。

前提是我设定成1 。

假设PR模式系统预置DIO的功能总称甲。

假设S模式系统预置DIO的功能总称乙。

现在我把当前模式(假设是S模式)规划成我需要的功能,叫做丙。

现在我通过任何方式切换到 PR模式,那么,切换后规划功能应该不再是 丙 了,是吗?而是 甲。

然后我再切换回去S模式,那么,这个时候的规划功能的状态就变成了 乙。丙状态已经再也不存在了。

望指正。

网友B(2013-12-26):
手册不够详细!难懂!我买A2-L准备用位置控制PR模式(内部暂存器输入)省去PLC,结合外置编码器建成全闭环来高精度定位,要请教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