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化程序块与功能块的区别?

楼主(2013-08-15):
各位大侠,小弟请教一下在ME中参数化程序块与功能块的区别?在定义参数时Pass by中的选项都是些什么意识?

网友A:
没用过GE的PLC,无能为力,等待高手来临吧

楼主:
怎么都没人来解答呢?高手哪里去了?

网友B(2013-10-08):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具体些

网友C(2014-03-06):
在ME中参数化程序块与功能块的区别,keyi 可以在块中不断的填参数.

网友D(2014-11-04):
参数化功能块不带中间变量,功能块可以有中间变量。

网友E:
有点类似G代码的意思?

网友F(2015-03-06):
引用 网友E:
有点类似G代码的意思?

带G的说明是全局变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