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电机轴上安装超速开关?

楼主(2013-08-15):
超速开关一般安装在电机轴上,当电机高速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使超速开关动作,并输出控制点,参与电机的控制系统中。

超速开关最初一般用于直流电动机的超速保护.
因为直流电动机的转速与磁场成反比,一旦磁场小于最低允许值。电机的速度将超过最大允许值。因此,在直流电动机的轴上 安装超速开关,超速开关是靠内部的离心机构,使其在超过一定的转速后开关的接点动作发出电机超速信号。制动可使用机械抱闸或通入反方向电流制动

请问,在交流调速系统中,也需要安装这个超速开关吗?

变频器一般都具备超速保护,还要这个硬件保护干嘛呢?

网友A:
安装这种开关应可以当做一个状态反馈:电机正在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这种开关应可以当做一个状态反馈:电机正在运行

感觉有点像编码器。。。。。。。。

网友C:
这个开关用于单相交流电容启动电容运转的电机,可以断开辅助启动电容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关用于单相交流电容启动电容运转的电机,可以断开辅...

网友E:
在交流调速系统中一般使用变频器, 这个超速 开关 可以不再使用啦

网友F:
以上回答都很精辟,路过学习了

楼主:
因为直流电动机的转速与磁场成反比,一旦磁场小于最低允许值。电机的速度将超过最大允许值。因此,在直流电动机的轴上 安装超速开关

超速开关的作用是防止弱磁时,电机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