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轴承的维修

楼主(2013-08-15):
       水泵的轴承─滚动轴承的修理
      1、滚动轴承一般平均使用寿命在5000h左右,如果使用过久或安装维护不当,都会使轴承破坏。如发现滚动轴承内外圈有裂纹,滚球破碎,以及滚球和内外圈之间的间隙用03mm的塞尺测量超过规定,均应更换新轴承。
      2、如内圈较紧或转动不够灵活,可能是滚球的保持架因变形歪扭和轴承圏产生机械摩擦,这时可用手锤轻轻敲打保持架,以校正其变形部位。
      3、外表上如有铁锈,可用细砂纸擦除,然后洗净擦干。
      4、泵轴和轴承内圈配合较紧,一般用压入法,如有困难可用加热法。
     水泵的轴承─滑动轴承的修理
      1、轴瓦的修理:滑动轴承的轴瓦是最容易磨损或烧坏的零件。一般说来,如果轴瓦合金表面的磨损、擦伤、剥落和溶化等大于轴瓦接触面积的25%时,应重新浇注轴承合金。
      2、轴瓦的研刮:研刮轴瓦应先在泵轴上涂一层红铅油,再把泵轴放在轴瓦内来回转两圈,取出泵轴,这时在轴承表面会看到许多大小分布不均匀的小黑点。这些小黑点表示轴瓦高出部分,应用刮刀轻轻将其刮去。然后,重复上述步骤,直至轴瓦表面所诚示的小黑点均匀密布为止。研刮时应先刮下轴瓦,后刮上轴瓦。
      3、轴颈和轴瓦之间的间隙测量方法:轴颈和轴瓦之间的间隙测量一般用压铅丝法,测量时,首先将轴承的下半轴瓦的两侧平面上以及轴颈顶部放罝直径1-1.5mm的保险丝,然后将上轴瓦、轴承盖合上,用螺栓拧紧后再将轴承盖打开,取出被压扁的保险丝,再用千分尺测出其厚度(一般沿保险丝长度测量3-5点取其平均值)。

网友A:
设备的维护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电机水泵类的设备,重在维护,而不是降低采购成本。

维护好了,节能省电,维护不到位,经常维修,耗费资金也不小。

所以常规维护很重要。

以上认识来自施耐德能源大学学习心得,不当之处,多多指教。

网友B:
很好的经验总结,值得学习和保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经验总结,值得学习和保存!

网友A:
感觉施耐德的有些课程还是蛮不错,以前都没学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