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定时器能否实现1ms

楼主(2013-08-15):
急求帮忙,200的PLC有1ms的时基,S7-300能否实现1ms级的定时啊?我想把定时器器预定值设置为8ms,怎么才能实现啊?

网友A:
未发现有1ms定时器。其实这个s7-300有些功能还比不上S7-200呢。比如定时器和计数器只能记到999,还是BCD码的。与第三方的上位机连接设置的话,还相当的麻烦!不是直接设定就了事。还有没有字节比较指令、没有字节转换成整数指令、集成的高速计数器甚至只有10kHz(CPU-312C)。下载没有进度条指示、停机错误给出的提示及其笼统等等。

网友B:
OB35做就行了哇,比定时器要精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未发现有1ms定时器。其实这个s7-300有些功能还比...

SFB4(IEC定时器)最长定时49天笑而不语。

下载是有进度条的,只不过进度条显示的不是全项目,而是各个Fb,Fc,Ob,Db的进度。

网友D:
可以啊,你PLC什么都不干,就定时玩了,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