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增压系统

楼主(2013-08-15):
夏天到了,公司生产线用水压力小,准备在供水管道上加一台水泵,15KW电机用22KW变频器拖动,控制部分用靶式流量控制器变频器的运行和停止,请各位师傅给个意见和建议。

网友A:
增压您直接使唤压力变送器,根据泵后泵前压力差,控制泵速就中鸟么

使唤流量计,也不是说不中,而是有点大球小用,有点邪

楼主:
我准备用流量控制器的常开或常闭点控制变频器运行信号。压力变送器不是贵吗?应急时用用,平时还是靠管道压力供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流量控制器的常开或常闭点控制变频器运行信号。压...

楼主:
如果我用压力传感器,就是那种随着压力增大电机转速减小,保持恒压状态的价格便宜的压力传感器。那种比较实用,请各位师傅给推荐一下。先O(∩_∩)O谢谢了!

网友C:
做恒压控制  很简单的  加个压力变送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流量控制器的常开或常闭点控制变频器运行信号。压...

 不搞恒压控制要变频器有什么用?网线加装压力开关,压力不足,泵运行可以了!

网友E(2013-11-20):
照你这样做的话,变频器多余啊。继电器接触器就搞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