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版擂台赛第18期 玩转PLC指令之速度控制

楼主(2013-08-15):
软件版擂台赛第18期  玩转PLC指令之速度控制

 PLC在控制变频器,伺服、步进电机等都已成熟。但工程师的程序设计及具体使用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应用大有不同,这给设备调试、设备维护带来很多问题。如不易修改成多段控制等。

  本期擂台期望通过大家对于简单的PLC指令上的应用。完成电机的最终控制。需要的条件:

1,启动 加速、变速、 减速 、停止5个步骤完成电机的控制且由编码器反馈。

2,程序部分需要截图。

3,文字说明控制方式或含有程序注释。

不限PLC、电机、控制元件等条件。

获奖评选条件:有程序截图,具备可操作性。有注释或文字说明。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5MP,二等奖5名:5MP,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擂台赛为半月期。结束时间为9月1日。公布获奖结果为9月2日前。

网友A:
部分截图、呵呵 谁知道怎么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部分截图、呵呵 谁知道怎么控制的

 你做你就知道。

网友C:
这个擂台非常不错,尤其是针对位置控制,定位控制非常有效!

网友D:
西门子V80做的 具体过程不说了 直接上图,大家一看就明白的东东

网友E:
截图要清晰,不然没有意义。

平常兄的图根本看不清楚撒。

网友D:
i

这次看看清楚么 怎么样

网友F:
晕,什么都看不清楚啊。

网友G:
虽然看不清楚西门子编程,但是肯定是西门子实现这么点功能,话费的时间,精力是最多的,一般品牌PLC,只要20步梯形图就OK了,实现楼主的要求。实践表明西门子实在是浪费工控人的生命

网友H:
怎么就没有人来回复呢?也好让我们新人学习学习。

网友I:
西门子的运动控制也没传言那样复杂不堪。其实也很简单的。在正常的情况,启动轴使能后就可以根据需要点动、绝对位置定位、相对位置定位、定速运动了。而且有比较完善的诊断功能。这是S7-1200做的,至于轴的定义组态都是根据工艺和硬件做的,在这就不啰嗦了。

网友J:
11楼厉害啊,让我这没接触过西门子的完全看不懂

网友K:
1200的没见过,感觉和300、400差不多,上面的是不是系统的功能块?

网友I:
怎么看不懂啊

在轴就绪的情况下,想到什么位置就直接写到什么位置,直接在赋值给变量POSITION,300还是500这个随意啊

的确类似300,400,但这软件不叫功能块,直接叫指令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