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集成I/O

楼主(2013-08-15):
请问如何将集成I/O的地址设定从0.0开始,麻烦你们告诉我步骤。谢谢

网友A:
输入地址一般是固定的;

楼主用的是什么西门子PLC?什么型号的啊;

200PLC就是从I0.0开始的啊;

网友B:
集成I/O的地址设定从0.0开始好像不能改地址

网友C:
集成的往往是固定不变的,不能自由编址。200的地址不支持自由编址。300/400的扩展模块是可以自由编址的。好像是从V5.1开始的吧(不确定)

网友D:
集成的都是从0.0开始的啊

网友E:
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