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不能并列运行的变压器中性线混用会如何

楼主(2013-08-15):
两台不能并列运行的变压器中性线混用会如何?并列运行的两台变压器中性线混用又会如何?

网友A:
单独只有中性线混用,唯一的就是导致中性线电流大一点发热多一点而已,其余问题啥都没有

网友B:
理论上不行,但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实质是希望利用一台变压器的中性线来起到另外一台变压器的中性线的作用。只有当两台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相连时,才有可能起到这个作用。
   但这样做会有以下问题
1 原有的变压器的线路的中性线是根据原有的计算负荷选择的,其中性线保护通常是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四极断路器,一种是采用三级断器。其中四极断路器在中性线被借用的情况的下是不充许使用(一旦切断就意味着没有引出中线线的那台变压器中性线断零),而三级断路器是通过对相线保护来保护中性线的安全的(切断相线,中性线不切断),当此中性线被另一台变压器借用中性线后,中性线的实际电流可能大于原有中性线线路的充许载流量,且不能受到原有保护电器的保护(原变压器相线电流几乎不变,断路器不动作)从而烧毁的所借用的中性线,其后果不言而喻。
2即使借用中性线后,中性线电流仍处在中性线线路的充许载流量,但对被借用中性线的那台变压器的线路来说,由于意外所增加中性线电流,其三根相线及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后将不为零,此时其线路的金属保护层或钢管或金属桥架将形成涡流,从而烧坏电缆,
3对于被借用中性线的那台变压器的线路以及以上各级线路来说,中性线线路是不充许被切断的(一旦切断就意味着没有引出中线线的那台变压器中性线断零),同时又要检修安全(如果中性线电流过大,中性线电位可能过高),通常稍不注意就会顾此失彼

网友C:
不大理解混用的含义,原则上不同变压器有不同的供电区域,而通常电源线中会含有中性线。

楼主:
厂里的继保因接地过流,空气断路器跳闸。经查线路整改几台变压器N线混用造成。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D:
中性线必须接在一起,一个接地网啊!能不能并联、并不并列都没关系。

网友E:
现在变电所变压器都不准并列运行,主要是考虑短路容量问题,但是变电所接地网是公共的,工作中性线要分别引出,不可以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