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电机星三角启动225空开跳闸

楼主(2013-08-15):
90kw水泵调试,星三角启动,7根线,(6根电机线,一根地线),电源柜225A空开,(控制柜空开250A),开机3,4S后,电源柜空开就跳闸怎么回事.还有这种情况一般延时多长时间启动

网友A:
换大点的空开。

网友B:
星三角启动,一般启动电流是3.5倍左右,水泵类负载一般启动时间在30S-180S,90KW水泵电机正常工作电流在158A左右(2极电机158A,4极电机一般在168A左右),从该参数说明你的断路器选配的过小(如果是电机专用断路器例外,电机专用断路器250A即可,一般选用NSX250断路器,电流额定值250A,),按照90kw电机的星三角启动参数,最少应该选用330A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三角启动,一般启动电流是3.5倍左右,水泵类负载一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大点的空开。

网友D:
是在星接时跳闸还是转到角接时跳闸?

网友E:
应该不是在星切角形时跳的,如果星切角形跳有可能是星形接触器未完全释放角形接触器吸合造成相间短路跳

网友F:
换上250  A的电动机专业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G(2013-09-17):
电动机专用断路器能抗瞬间20倍电流,250A完全可以。在名牌适用类型中标注为D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