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认识是s7-400,但是旁边的模块是什么?

楼主(2013-08-15):
以前看到的柜子,一直没细究。

从左向右,两块都是S7-400,这两块是有什么联系吗?

另外第三块,和第四块分别是什么模块。看线束,不像是IO模块。

网友A:
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网友B:
第一块是电源模块,第二块是CPU。第三块买看出来,,,第四是CP通讯模块

网友C:
看起来像以太网模块;400PLC真是高端产品;

网友D:
 没看出是什么模块, 是不是第二方模块底板

爱运动,爱生活—王者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是电源模块,第二块是CPU。第三块买看出来,,,...

 第三块是也是CP通讯模块,是以太网通讯;第四块是profibus-DP通讯

网友E:
DP通讯模块,西门子专用的紫色PREFIBUS电缆.

网友F:
左边是电源

网友F:
右边第一是以太网卡,第二是DP卡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太模糊了,看不清楚。

网友H:
这个真看不清楚,配这么高端的CPU,不配好的数码相机,手机拍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