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IN7下怎样安装GX软件

楼主(2013-08-15):
请大家指点。

谢谢。

楼主:
这里有解决的方法。

问题已解决。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3/426177_1.shtml

楼主:
我在WIN 7下(64位版32位的)都试过可以用的,要安GX Developer 8.86新版,安装前先装EnvMEL文件夹的SETUP(安装环境),安装序列号:961-500940269,序列号 前后安装要一致。安装前最好先恢复一下系统,清除原先没安装成功的文件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