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插头是什么

楼主(2013-08-16):
这种插头叫什么

网友A:
好像叫做插拔式接线端子

网友B:
你这是司服驱动器吧!就是可以拨下来的插头!没有具体的专属名字吧!

网友C:
插拔式弹簧接线端子,

网友D:
日本JST品牌的插拔端子,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E:
是伺服驱动器吧,现在有不少驱动器都有此种插头。

网友F:
看着你的这个插头和驱动器不配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