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X-C30T

楼主(2013-08-16):
小弟初学,请各位帮忙。这是个中断的程序段,外部X1中断,触摸屏R10触发使能,进入中断后按下R30五秒后跳出中断返回主程序。然而在程序中不工作,不清楚原因。系统寄存器那边已经设置了中断输入的设置为X1,中断出发沿设置为X1上升沿。

网友A:
中断里面别计时。。。。。。。。。。

楼主:
黄工,我试了,还是不行,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面别计时。。。。。。。。。。

对  还有中断执行时R30未必置位  不一定能检测的到   黄工说得对 中断的不能计时  LZ最好仔细翻下手册看看  这些都不是问题的 有问题自己先翻资料是个好习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