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线为什么都带市电220V?

楼主(2013-08-16):
我是新手 请教个问题 。我在自己家里安装线路 所有用电单位和零火线都安装到位,在接入供电线路时,我先把火线接入供电线路上,零线没有同时接入,在用电笔测试的时候发现零火线都带市电220V,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的印象里零线用电笔测试是不带电的 ,可现在测试的时候零火线都带市电220V,是不是我没把零线接入供电线路?我现在犹豫不敢把带电的火线接入供电线路 ,我害怕短路了。请大神们指教下 我是哪里做错了?

网友A:
很简单!火线接电后!经过你的负载,很多的负载就是线圈,也就是电阻大了!当然电压电压只会损失一小部分!用电笔也就能测出电压来!接线选择是线接零线,后接火线!最好关闭所有负载!

楼主:
另外我把所有的开关都关掉 可是零线还是带电 220V 那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你家里控制的是分断零线,快点换过来

网友C:
回路一旦建立,零线也有电的

网友D:
检查零线是否虚接。或者未接

网友E:
哥们都给你壮胆,电源都接上吧!送电使用没事的,即使有短路,空开会保护的!

错误分析:1违反先零后火;2电笔测量带电并不表示电压220;3心不够细,不能确认连接的线路正确;4胆不够大,改送电时不敢了。。

要做电工,打牢基础,胆大心细!

楼主:
追问:我家是新走的线,所有负载都通过了控制开关。我把所有控制开关都断开。为什么我用电笔测试零线是带市电220V呢?

网友F:
家里的线路,虽然是交流,火零对调一样可以用。但是按标准是 [火线接开关,零线直接接用电器],还有插头类,记住一个原则:左零右火,不可随意接线。

楼主的情况,很有可能火零没有按规定接线,导致火线直接接到负载了。

网友G:
楼主很谨慎,可以先在主线上串一个60W或者100W的白炽灯再观察灯光,如果和正常亮度一样,说明有短路。如果灯光暗淡就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家里的线路,虽然是交流,火零对调一样可以用。但是按标准...

 现在花钱请的水电施工人员良莠不齐,有的还故意给你下套。看楼主描述的情况应该是施工时将零线、火线弄反了。

网友I:
应该引起重视哟!电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应该引起重视哟!电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应该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