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号管 选择

楼主(2013-08-16):
线号管也亮光的,有磨沙(亚光)

大家都用哪一种呀,亮光的打印好以后字用指夹能扣的掉,磨沙的好像不会

磨沙的不耐脏

网友A:
这个取决于打印机

最好用磨砂的,一般打印机都可以使用

网友B(2013-09-17):
最好用磨砂的,磨砂的不易掉,一般的线号机都可以使用!

网友C:
线号机用管要注意季节不同其硬度不同,太硬、太软都不好。还是光滑的管好,不用考虑能否扣掉,装配到柜里谁能刻意去扣掉它。

网友D:
软的磨砂的好用一点,亮光的有点硬、冬天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