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通讯端口

楼主(2013-08-16):
台达触摸屏:在写程序前用的是COM2 ,,我现在要改写成COM1  可是在改的过程中出现下面提示

求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这样不就删除了以前用的地址了吗?

网友A:
直接改为COM1就可以了

网友B:
把所有位址连线,选择到COM1口,把COM2口的连接前面的勾取消掉,即可

网友C:
  是不是端口连接被占用不能修改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位址连线,选择到COM1口,把COM2口的连接前...

网友E:
按左上角的“上”、“下”箭头,即可改变COM口号;但要跟通讯线的9针(孔)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