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2用C251加编码器计数出现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3-08-16):
用台达EC2  PLC加编码器控制一台转床,编码器检测丝杠计算出距离,编码器600线AB输出,1倍频计数。在机器打孔时会出现震动,编码器会出现A相或B相有脉冲输出,可以在PLC的输入指示灯看到X0或X1其中一个闪烁,计数器C251就会出现计数值改变,而且数据的加减还是固定的,X0一个方向X1一个方向。不知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没明白你想做什么?如果仅仅是因为计数改变,你完全可以在机器打孔时,中断C251计数!这样,即使有改变,不影响以后的工作!做事多想想办法

网友B(2013-12-05):
如果中断C251计数,加工中震动出现的误差就无法计算在内,重复加工就会出现误差,如果不间断计数就不会程序这种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