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3-08-16):
我有一台15KW电机启动,只是搅拌用,用接触器直接启动跟关闭可以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从成本方面考虑可行性方案。

网友A:
如果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完全 可以直接启动啊。

缺点就是启动电流过大。

网友B:
可以,没什么后果,成本最低的启动方式了

网友C:
冲击电流大约要500多A,最好星三角启动,这样子对你的其他设备好,对你的变压器更好,没有多少钱的

网友D:
一般电机功率大于11KW,用星三角启动比较好。

楼主:
谢谢,线路选6MM², 空开选C32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最好是星型三角形降压启动,不然在启动时电流大。

网友F:
如果线路较远,建议直接启动较佳!

如果线路较近,例如小于100米,建议选用星三角启动,这样对电机本身和搅拌机机械部分均较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线路较远,建议直接启动较佳!如果线路较近,例如小于...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冲击电流大约要500多A,最好星三角启动,这样子对你的...

 15KW的电机直接启动有那么大的启动电流吗?直接启动可以,但影响同变压器相关负载。星三角启动是最经济的,影响也是相对小一些。

网友I:
   如果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完全 可以直接启动啊。不良后果的缺点就是启动电流过大,对电网的冲击影响较大。

   用星三角启动最为方便

网友J:
这么小的电机还星-角启动?再小容量的变压器都不用,就直起吧!小容量电机启动电流倍数不会超7。

空开选32A不行,40A以上的。

网友K:
才十五,直启没有关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才十五,直启没有关系的。

网友L:
以前在钢厂时,有几台90KW水泵,就是直接启动的。。

  主要是钢厂的变压器够大。。。这是前提,。

 呵呵

网友M:
    我们厂的多台液压机22KW电机都是直接启动,D50的断路器5011接触器,用了快10年了也没发生什么事故。变压器是315的。

网友N:
    不怕,我们公司30KW的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跟你样也是搅拌机。

网友O:
可以的,搅拌机只是普通的机械控制,使用接触器控制比较简单,但是要加热继电器,用以保护电机。

网友P:
电机是15KW,可以采用直接启动方式,在这种负载率不大的情况下,一个断路器,一个接触器,一个旋钮开关就可以了,保护方面注重断路器的选择,

网友Q:
没有问题,直接启动力矩大,冲击电流大,时间短

网友R:
一楼的回答很准确,建议直接参考即可!

楼主:
那就选择直接启动了,变压器完全可以承受的。空开改成C40的。热继电器整到28A。热继电器起过载保护,空开起短路和线路过流保护,如果空开太大了起不到线路过流保护的作用。谢谢给位的回答。

网友S(2013-09-22):
看变压器的容量啦,我们22KW都直接启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S:
看变压器的容量啦,我们22KW都直接启动,没有什么问题。

看变压器容量,我们160KW也直接启动。

网友U:
引用 网友S:
看变压器的容量啦,我们22KW都直接启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V:
变压器够大可以直接起动的,接触器选择的就要大一点,接触器触点损坏的比星角降压起动要快,直接起动选择60A的,星角起动选择2个40A一个30A,直接起动负荷接3根线,星角起动负荷接6根线。自己配柜的话,配电柜成本星角要高一些,高几十块钱;配电柜到电机多3根线,线钱能多点,距离短就差不了多少钱了,线长了的话就考虑直接起动了,能省点线钱。星角接线比直接起动麻烦一点点,要是有专门维护电工而且线的距离不长就选星角降压起动,要是没有电工维护就用直接起动,线路简单修也好修。

网友W:
没问题 我90的都是直接起

网友X(2013-11-07):
要看启动的扭矩了,要是扭矩大,建议降压启动

网友Y:
考虑会不会平凡启动,,要是平凡启动,接触器估计得用9511的哦

楼主(2013-12-21):
采用了直接启动的方法,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郁闷的是,选的是C40的控制,启动直接跳闸,后来换成C63的了。 还有另外几路是4KW的电机,用的是C10的控制,也直接跳了。 本来是要买D型的,后来没有买到。 到现场悲剧了。

网友Z:
采用了直接启动的方法,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断路器选D40的,接触器选60A的。。

网友AA:
15KW没有问题,只有变压器够大就行。

网友AB:
完全可以我厂的水泵18.5KW的都是直接起动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