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电机直接启动行吗

楼主(2013-08-16):
我有一台15KW电机启动,只是搅拌用,用接触器直接启动跟关闭可以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从成本方面考虑可行性方案。

楼主:
选用32A的空开会频繁跳闸吗?

楼主:
需要采用星三角形启动吗??

网友A:
你的变压器容量允许的话,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B:
如果你的每级低压配电产品选型得当,直接启动没任何问题的

网友C:
直接启动没任何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选用32A的空开会频繁跳闸吗?

 只要你的电源容量够大,绝对没问题。我们90KW的水泵都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E:
直接启动完全可行  不要再额外投资了  没必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选用32A的空开...

网友G:
1、只要变压器大于100KVA即可直接启动,尤其是变压器容量低于50KVA的话直接启动对线路影响极大,会导致整个线路电压剧降;

2、直接启动选用32A断路器等于找死,直接启动选用断路器的原则是电机额定电流的2.5倍;

网友H:
可以直接启动,但是启动的电流会大一些,对电机会有冲击。

网友I:
15 KW的电动机不能直接启动那样启动会很危险的,你还是用星三角启动吧,个人意见。

网友J:
电动机只需满足下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就可以直接启动。

1、容量

7.5KW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2、电动机在启动瞬间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小于10%的,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可以放宽到

15%;如果有专用变压器S变压器≥5P电机,电动机允许直接频繁启动。

3、满足经验经验公式:Ist/IN<0.75+ST\4PN

   ST----公用变压器容量,KVA;

PN-----电动机额定功率,KW;

Ist/IN---电动机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之比。

网友K:
可以直接启动,最好还是,星角启动或者变频器,最好了,不过我这边15kw的都是直接启动,再大必须安装星角启动器。

网友L:
最好采用星三角起动,防止起动电流过大

网友M:
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N:
如变压器容量够大,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O:
这么小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P(2013-09-27):
必须星三角启动或者变频器

网友Q:
能不能直接启动,是看你的变压器容量是不是足够大。最好还是用星三角启动吧,

我还见过132KW的电机直接启动的,

网友R:
只要变压器容量足够的话就可以直接启动,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注意一点的是,用来直接启动的断路器的选择必须大于电机容量的2.5倍,即电机的额定电流大约是30A,则断路器应为30*2.5=75A,保险点可取80A的断路器。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S:
上海剑平动平衡机
电机动平衡机

咨询服务电话:13918654719  021-39972075 王先生

网友T:
最好还是星三角启动,或用变频启动。

网友U:
15KW不大,可以直接起动,计算15*2=30A,选50的

网友V:
可以的,这么小的电机没有什么大碍的

网友W:
 我司37KW还直接启动,前提是变压器够大就好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L:
最好采用星三角起动,防止起动电流过大

网友:
用来直接启动的断路器的选择必须大于电机容量的2.5倍,即电机的额定电流大约是30A,则断路器应为30*2.5=75A,保险点可取80A的断路器。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2013-12-21):
采用了直接启动的方法,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郁闷的是,选的是C40的控制,启动直接跳闸,后来换成C63的了。 还有另外几路是4KW的电机,用的是C10的控制,也直接跳了。 本来是要买D型的,后来没有买到。 到现场悲剧了。

网友Y(2016-04-29):
引用 楼主:
采用了直接启动的方法,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郁闷的是...

 4kW电机工作电流8A,空开选16A以上,10A不是找跳!

网友Z:
引用 楼主:
采用了直接启动的方法,使用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郁闷的是...

 应该用D型,如果用C型,要放大1.5至2倍。

网友AA:
可以直接启动,接触器容量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2丶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