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 C2和C4系统的特点、区别?

楼主(2013-08-16):
有谁知道 KUKA C2和C4系统的特点、区别吗?

网友A:
C2系统挺稳定的,是手按界面;C4系统是触摸屏界面,系统反应有点慢,有时候会卡死;还有就是伺服控制器,C2的是六个伺服控制器模块,C4是每三个伺服控制器模块组合成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系统挺稳定的,是手按界面;C4系统是触摸屏界面,系...

谢谢啊! 还有点疑问,C4不是最新的系统吗?莫非没有C2系统的好?伺服控制器模块6个的和三个组合成一个有啥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C2系统挺稳定的,...

没区别,就是柜子东西少了。我也是刚接触,知道的不是很多,新系统才有新问题

楼主:
我也是还没接触多久,谢谢啊!

网友B:
之前公司用的是C2,最近在学习使用C4,果断爱上C4

网友C(2015-08-29):
应该的C2时间长了,有问题都解决了,C4新的,在使用中发现问题再改进呀

网友D:
y'y'y'y'y'y'y'y'y'y'y'yj'j'j'j'j'j'j'j'j

网友E(2016-04-13):
c4更简便!!!!!!!!!!!!!!

网友F(2017-04-07):
C2操作麻烦,系统配置不方便。C4直接下载项目进行配置。保护性强

网友G(2017-06-05):
C4是最新版本的,毕2好用

网友H(2020-01-09):
请问库卡c2c4的伺服电机通用吗

网友I(2020-06-16):
楼主好人,正用到的时候,谢谢楼主

网友J(2020-07-27):
引用 网友A:
C2系统挺稳定的,是手按界面;C4系统是触摸屏界面,系统反应有点慢,有时候会卡死;还有就是伺服控制器,C2的是六个伺服控制器模块,C4是每三个伺服控制器模块组合成一个模块...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