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忙指点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3-08-16):
请老师帮忙解答编程电缆问题,三菱FX系列PLC编程电缆“USB-SC09-FX"可用于艾默生EC10A系列PLC的编程电缆吗?谢谢!

网友A:
不行吧,你还是用原配的吧,不然通讯不了。

网友B:
不可以通讯,端口定义不一样

网友C:
你还是买一根艾默生的好了,反正没几个钱

网友D:
具体能不能用,还真不知道。

看看说明书吧,看都是第几针脚相连。相同的话,还要注意有没有终端电阻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通讯,端口定义不一样

网友F:
  三菱的和爱默生的是不一样,不可以通讯,端口定义不一样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