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2.2kw双速风机接触器怎么选

楼主(2013-08-16):
7.5kw/2.2kw双速风机接触器怎么选   KM1选多大,KM2,KM3选多大

网友A:
依据电流的2倍来选择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依据电流的2倍来选择没有什么问题的!

 简单一点说单相工作电流就是约功率 2 倍

网友C:
按照7.5KW的电流选即可

网友D:
选一样大的,在一套电气装置中别设计太多规格的电气,采购、维护、备件都方便。别以为省钱了,现在电器省那点钱和人工费用没法比。

网友E:
双速电机,选用接触器都是按照大功率选择,只有保护整定才是根据实际运转接法整定

网友A:
不过,现在随着变频器技术的发展应用,双速电机应用越来越少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选一样大的,在一套电气装置中别设计太多规格的电气,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