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式液位变送器价格行情

楼主(2013-08-16):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是基于所测液体静压与该液体高度成正比的原理,采用扩散硅或陶瓷敏感元件的压阻效应,将静压转成电信号。经过温度补偿和线性校正。转换成4-20mADC标准电流信号输出。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的传感器部分可直接投入到液体中,变送器部分可用法兰或支架固定,安装使用极为方便。

特点

        稳定性好,精度高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直接投入到被测介质中,安装使用相当方便。

  固态结构,无可动部件,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从水、油到粘度较大的糊状都可以进行高精度测量,不受被测介质起泡、沉积、电气特性的影响宽范围的温度补偿。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具有电源反相极性保护及过载限流保护。

工作原理

  用静压测量原理:

  当液位变送器投入到被测液体中某一深度时,传感器迎液面受到的压力公式为:Ρ = ρ .g.H + Po

  式中:

  P :变送器迎液面所受压力

        ρ:被测液体密度

  g :当地重力加速度

  Po :液面上大气压

  H :变送器投入液体的深度

  同时,通过导气不锈钢将液体的压力引入到传感器的正压腔,再将液面上的大气压 Po 与传感器的负压腔相连,以抵消传感器背面的 Po ,使传感器测得压力为:ρ .g.H ,显然 , 通过测取压力 P ,可以得到液位深度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0.3~110m

  精度:0.2、0.5、1.0级

  工作温度:-20~80℃

  输出信号:二线制4~20mADC

    电源电压:标准24VDC(12~36VDC)

  不灵敏区:≤±1.0%FS

  负载能力:0-600Ω

  相对温度:≤85%

  防护等级:IP68

  防爆标志:ExiaⅡCT4-7

型 谱说 明HJ-DBS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类质1缆式2杆式(传感器装在底部,直接接触液体介质)3防腐式4导压杆式(传感器装在上部,不直接接触介质)过程连接形式T支架安装N法兰安装DN40 PN1.0Y特别约定传感器连接材料1304杆式23163316L4丁晴橡胶与聚氯乙烯复合物缆式5聚四氟乙烯,(聚丙烯法兰)防爆方式O不防爆E本安防爆Exia ⅡCT6显示方式O不带现场批示Z带电流表指示(0-100%刻度)X带液晶数字显示配重情况O无需配重W需要配重-□安装高度(mm)-□测量高度(mm)-□被测介质密度(g/cm3)

网友A:
问价格行情鸟,,,,对不?。。。。。。

那就666元起吧

网友A:
敞口罐常见液位测控方法

图说

网友A:
再来几头牛的  。。。。。。。。。。。

网友A:
再来几头更牛的 。。。。。。。。路上爬、天上飞、海里游,,统统适用

暂时还没一头洋鬼子,会玩这招

它的敏感元件是四合一传感器,即:重力加速度、倾角、温度、压力

它通过微控制器,操控测量、计算、补偿,在线输出真液位

牛不?

.

网友A:
它把传统的液位计,

       例如静压液位计、浮子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雷达液位计,等等等的液位计,

               它把它们干不了的事,,,给干鸟,,,它解决咧动态液位测量的世界难题

比如您给卡车车厢里拉个油桶,把它插油桶里,,,您爬山下山,液位测值稳如大山

嘿嘿,,,牛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