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风机接触器怎么选

楼主(2013-08-16):
7.5kw/2.2kw双速风机接触器怎么选   KM1选多大,KM2,KM3选多大

网友A:
都按照7.5KW的选吧,18A的接触器,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
选这个接触器是什么原则那!我十几台风机那!低速是7.5kw还是高速是7.5k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按照7.5KW的选吧,18A的接触器,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C:
22A或25A

网友D:
都是根据电流选择的

主要看你电流多大,而后选择大于你电流的接触器

网友E:
KM1/、2选22A,KM3选10A

网友F:
这和接线有关啊。根据各种情况分析电流。进行选择。

网友G(2014-03-18):
我也探讨这个问题,究竟3个接触器规格如何确定

网友H:
选择接触器同规格同型号,根据最大功率选择。为今后维修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一样的东西互换容易简单。不要只顾眼前价格的高低。

网友I:
我同意4L的,能大点就大点,国内的这个货,郁闷的没话说。

网友J(2014-05-19):
还是选25安的吧,18安小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是选25安的吧,18安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