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4DA为啥没输出

楼主(2013-08-16):
我手里有一

个FX4DA的模块。与FX2N的PLC连接上了。上电指示灯也指示正常,编写程序调试,可是就是没有模拟量输出。请高手帮我指点能是哪出问题

楼主:
哪位师傅帮忙看看,我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呢!是不是FX-2DA有问题呢,还是程序出错了啊?

网友A:
程序参考特殊模块手册的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帮我指点指点,问题出在哪呢!难道是模块坏了吗?

网友B:
模块站号不是从  0号开始的吗?看你接线也是接的0号,为什么程序中站号写的是K1?,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四楼正解

楼主:
谢谢迷茫羔羊的指点,恍然大悟,很多问题都是在细节上。工控论坛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迷茫羔羊的指点,恍然大悟,很多问题都是在细节上。工...

 以后常来哦。

网友E(2015-02-11):
你程序定义的模块号应该是0号!

网友F:
4楼正解,楼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