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使用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8-16):
现在使用昆仑通态触摸屏有两个问题:

1、想把触摸板关闭只用鼠标控制,不知能不能把触摸板关闭呢;

2、还是用的去年的安装包安装的软件,现在怎么提示更新运行环境,不更新无法上载程序,不知有没有办法不更新运行环境把程序上载出来呢

网友A:
这个:MCGS的东西,实在不好说

网友B:
组态软件与PLC之间的无线连接方案:
两台PLC无线Modbus方案
触摸屏与PLC无线方案
组态软件与PLC无线方案
组态王与PLC无线方案
力控组态与PLC无线方案
昆仑通泰与PLC的无线方案
http://www.dataie.com/MoreProductShow.asp?ArticleID=628

网友C:
1,你想不用触摸屏那你就不用触摸呀!没有直接的关闭开关,要不你拆开将触摸板的线拆了

2,系统更换是软件吗?不太清楚

网友D:
恩 你去昆仑官网上,下载个升级的软件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想不用触摸屏那你就不用触摸呀!没有直接的关闭开关...

提示更新触摸屏的内部运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