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DI输入模块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3-08-16):
我们厂刚上的PLC还没调试好,上电放了几个月,发现 DI 模块和153通讯模块烧坏了,DI模块外面的塑料都烧变形了,柜子顶面熏的很黑,厂家说可能是输入线串入了220V 的电压,但查了一遍也没发现。但发现两个问题:1、柜内有从现场过来的220V的控制线,用万用表测得其对外壳电阻大约500欧,DI 模块输入线对外壳也有500欧的电阻,所以控制线和输入线就有1000欧的电阻,DI 模块额定电压为DC24V;2、DI 模块输入线有60V的干扰电压。请问上面两个问题有可能是PLC烧坏的原因吗?还是有其他原因,求指教。

网友A:
1,  用万用表测得其对外壳电阻大约500欧,DI 模块输入线对外壳也有500欧的电阻,所以控制线和输入线就有1000欧的电阻

  你用表测量 控制线对地有 1K  欧? 那你的设备接地有问题

2, DI 模块额定电压为DC24V;2、DI 模块输入线有60V的干扰电压

  你的 24VDC 模块输入线路电压有 60 V 这个模块不烧坏就有问题,检查接线及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万用表测得其对外壳电阻大约500欧,DI 模...

 1.控制线是从现场过来的,现场通过一个接触器线圈接到N线,而N线是接地的,所以控制线对地不是绝缘的。

2.你的意思是60V会把模块烧坏?这个60V是个干扰电压。

网友B:
不管是干扰电压还是其他什么电压,它肯定是有超过24V的电压存在,时间久了肯定会对设备造成损害的,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你那220V的电源了,仔细查查吧

网友C:
导线对外壳电阻才500欧姆,这个设备你还敢用呀?

如果是我们早就查找处理,低于5MΩ基本不敢开机

网友:
很明显设备的接地有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后续设备还会继续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