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历史数据保存

楼主(2013-08-16):
我用台达PLC做浮点运算然后画个历史趋势图,读取地址位D100,其设置值里面的数值格式设为Floating,曲线显示的数据正是我想要的。

但输出的CSV文件里面的数据和曲线显示的数值不一样,且CSV的输出是没有Floating的格式的,我想问怎么才能输出我要的实数,或者转换为十进制的数?

网友A:
台达B系列触摸屏软件dopsoft 1.01.08在“历史缓冲区设置”中增加了“输出至csv文件”的选项。至于“转换”,可以在PLC内部先用指令完成,然后再记录。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touch_hmi/download/software/Delta_DOPSoft%201.01.08_20130902.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B系列触摸屏软件dopsoft 1.01.08在“...

 谢谢!好像是最新版本的软件能直接输出浮点数了。。

网友B(2013-10-2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台达B系列触摸...

不行啊

网友C(2013-12-18):
输出的数据在excel是随机数据 需要台达专门的软件来读取的。

根目录下下面有个:flashtransfer.exe打开你保存的文件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