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程序修改,有偿。

楼主(2013-08-16):
求一软件工程师对设备现有软件进行修改。

关键内容:工控主机,运动控制板,CONTEC I/O卡,日立AD伺服器接直线电机。安川伺服器。C++编写。自动包装机。

要求:因为我不懂用C++开发工控设备,需要一位精通上述内容的工程师,可以的话发软件给您,看的懂有能力修改的话,按我的要求改,删除部分不用内容。程序界面英文,代码备注韩语。开发过工控主机的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在当地进行硬件改造。

能干的再谈报酬,报酬不会少。有意发短信留邮箱,谢谢

楼主:
//{{AFX_INCLUDES()
#include "sspnctrl.h"
#include "sspbctrl.h"
#include "xpbuttonex.h"
//}}AFX_INCLUDES
#if !defined(AFX_MOTIONSET_H__48186E52_029E_4D86_9197_4ECF04DB69F6__INCLUDED_)
#define AFX_MOTIONSET_H__48186E52_029E_4D86_9197_4ECF04DB69F6__INCLUDED_

#if _MSC_VER > 1000
#pragma once
#endif // _MSC_VER > 1000
// MotionSet.h : header file
//

/////////////////////////////////////////////////////////////////////////////
// CMotionSet dialog

class CMotionSet : public CDialog
{
// Construction
public:
 CToolTipCtrl m_ctlToolTip;
 CMotionSet(CWnd* pParent = NULL);   // standard constructor
 void Init();
 void InitTip();
 void SupplyDisEnable(BOOL btrue);
// Dialog Data
 //{{AFX_DATA(CMotionSet)
 enum { IDD = IDD_DIALOG_MOTION_SET };
 CSSPNCtrl m_ctlSupplyFirst;
 CSSPNCtrl m_ctlSupplyIndex;
 CSSPNCtrl m_ctlSupplyLast;
 CSSPNCtrl m_ctlSupplyPallet;
 CSSPNCtrl m_ctlSupplyPickUp;
 CSSPNCtrl m_ctlSupplyReverse;
 CSSPNCtrl m_ctlSupplyWait;
 CSSPBCtrl m_ctlSupplyFirstMove;
 CSSPBCtrl m_ctlSupplyIndexMove;
 CSSPBCtrl m_ctlSupplyLastMove;
 CSSPBCtrl m_ctlSupplyPalletMove;
 CSSPBCtrl m_ctlSupplyPickUpMove;
 CSSPBCtrl m_ctlSupplyReverseMove;
 CSSPBCtrl m_ctlSupplyWaitMove;
 CSSPBCtrl m_ctlMagazineStartPosMove;
 CSSPBCtrl m_ctlPalletCheckPosMove;
 CSSPBCtrl m_ctlPalletOutPod;
 CSSPNCtrl m_ctlMagazineStartPos;
 CSSPNCtrl m_ctlPalletCheckPos;
 CSSPNCtrl m_ctlPalletOutPos;
 CSSPBCtrl m_ctlPalletStartPosMove;
 CSSPNCtrl m_ctlPalletStartPos;
 CSSPBCtrl m_ctlPalletWaitPosMove;
 CSSPNCtrl m_ctlPalletWaitPos;
 CString m_strMagazineMovePos;
 CString m_strMagazineCount;
 CString m_strMagazineDistance;
 CString m_strPalletDistance;
 CString m_strPalletMovePos;
 CString m_strPalletColCount;
 CString m_strPalletRowCount;
 CString m_strPickUpOffset;
 CXpButtonEx m_ctlMagazineCount;
 CXpButtonEx m_ctlMagazineDistance;
 CXpButtonEx m_ctlMagazineMovePos;
 CXpButtonEx m_ctlPalletColCount;
 CXpButtonEx m_ctlPalletDistance;
 CXpButtonEx m_ctlPalletMovePos;
 CXpButtonEx m_ctlPalletRowCount;
 CXpButtonEx m_ctlPickUpOffset;
 CXpButtonEx m_ctlMagazineOrigin;
 CXpButtonEx m_ctlMagazineSave;
 CXpButtonEx m_ctlMagazineMove;
 CXpButtonEx m_ctlCancel;
 CXpButtonEx m_ctlHookDown;
 CXpButtonEx m_ctlHookUp;
 CXpButtonEx m_ctlPalletMove;
 CXpButtonEx m_ctlPalletOrigin;
 CXpButtonEx m_ctlPalletSave;
 CSSPBCtrl m_ctlManual;
 CSSPBCtrl m_ctlManualMode;
 CSSPBCtrl m_ctlSpeedSet;
 CXpButtonEx m_ctlPickUpVacOff;
 CXpButtonEx m_ctlPickUpVacOn;
 CXpButtonEx m_ctlSupplyOrigin;
 CXpButtonEx m_ctlSupplyPosDown;
 CXpButtonEx m_ctlSupplyPosUp;
 CXpButtonEx m_ctlSupplyRVacOff;
 CXpButtonEx m_ctlSupplyRVacOn;
 CXpButtonEx m_ctlSupplySave;
 CXpButtonEx m_ctlSupplyTurn;
 CSSPNCtrl m_ctlSupplyPickUpUp;
 CSSPBCtrl m_ctlSupplyPickUpUpMove;
 CXpButtonEx m_ctlFixCyl;
 //}}AFX_DATA

// Overrides
 // ClassWizard generated virtual function overrides
 //{{AFX_VIRTUAL(CMotionSet)
 public:
 virtual BOOL 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protected:
 virtual void 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DDX/DDV support
 //}}AFX_VIRTUAL

// Implementation
protected:

 // Generated message map functions
 //{{AFX_MSG(CMotionSet)
 virtual BOOL OnInitDialog();
 afx_msg void OnTimer(UINT nIDEvent);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Cancel();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SupplyPallet();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SupplyPallet();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SupplyReverse();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SupplyReverse();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SupplyIndex();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SupplyIndex();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SupplyPickup();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SupplyPickup();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PickupVacon();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PickupVacoff();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SupplyOrigin();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SupplySave();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SupplyWait();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SupplyWait();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SupplyFirst();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SupplyLast();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SupplyLast();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SupplyRVacon();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SupplyRVacoff();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SupplyPosUp();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SupplyPosDown();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Manual();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ManualMode();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SupplyTurn();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SupplyFirst();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MagazineSave();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PalletSave();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MagazineOrigin();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MagzineStartPos();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MagazineStartPos();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MagazineMovepos();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MagazineMove();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MagazineDistance();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MagazineCount();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PalletOrigin();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PalletWaitPos();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PalletWaitPos();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PalletStartPos();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PalletStartPos();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PalletOutPos();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PalletOutPos();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PalletCheckPos();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PalletCheckPos();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PalletMovepos();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PalletMove();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PalletDistance();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PalletRowcount();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PalletColcount();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HookUp();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HookDown();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PickUpOffset();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SpeedSet();
 afx_msg void OnClickSscommandSupplyPickupUp();
 afx_msg void OnClickSspanelSupplyPickupUp();
 afx_msg void OnClickXpbuttonexctrlFixCyl();
 DECLARE_EVENTSINK_MAP()
 //}}AFX_MSG
 DECLARE_MESSAGE_MAP()
};

//{{AFX_INSERT_LOCATION}}
// Microsoft Visual C++ will insert additional declarations immediately before the previous line.

#endif // !defined(AFX_MOTIONSET_H__48186E52_029E_4D86_9197_4ECF04DB69F6__INCLUDED_)

楼主:
用户参数 。Dat       (也可以根据我加粗的字体内容重写程序,满足这些内容就可以)

[SUPPLY POSITION]
Init=-450.000000
Work=73000.000000
Stage=314860.000000
UpPosition=0.000000
Origin=0.000000
DownInit=332.800000
DownWork=371.712000
DownStage=0.000000
DownWait=81.920000
PickUp Offset=6000.000000
[PACKING POSITION]
Init=460.000000
Work=80650.000000
Stage=5655.000000
UpPosition=4.000000
Origin=2000.000000
Down1Init=368.640000
Down1Work=394.240000
Down1Stage=0.0
Down1Wait=263.167969
Down2Stage=147.456000
Down2Packing=149.504000
Down2Wait=0.000000
Side NG=45830.000000
[REVERSE POSITION]
Supply1=0.000000
Packing1=-1.991111
Supply2=498.005333
Packing2=491.008000
Packing3=446.008889
Supply3=441.002667
[JOG]
Two=50
One=50
[PITCH OFFSET]
Pitch=200.000000
[MAGAZINE POSITION]
Init=-8331.264000
Distance=4915.200000
Count=10
[PALLET POSITION]
Distance=1638.400000
Wait Pos=2084.864000
Start Pos=102830.080000
Out Pos=109072.384000
Check Pos=87031.808000
Row Count=16
Col Count=50
[OPTION]
Korean Use=1
Pitch Run Mode=1
[NG POSITION]
Set=1511.975385
Out=27.963077
[MEAS2 POSITION]
Wait=10715.136000
Down=21135.360000
[Index POSITION]
Set=93.000000

网友A:
我是开发组态软件的开发人员,我可以修改qq:2460675389

网友A:
你有邮箱的话,我可以把我开发的组态软件运行程序发给你演示演示,你可以据此判断我的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邮箱的话,我可以把我开发的组态软件运行程序发给你演...

网友C:
俺只能打酱油路过,对C++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开发组态软件的开发人员,我可以修改qq:24606...

 这就加,继续来,需要这方面人才。

网友D:
我们专业做上位机软件的,可以加我:QQ:549325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