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PC与1台三菱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8-16):
各位老师好,本人有一事求助,请大家指点迷津:

1. 目前情况:用三菱PLC一台,研华工控机1台,里面装有Labview软件,通过软件界面设定几项数值,经串口线到PLC,去设定PLC里面的寄存器数据,启动运行后,PLC 按照设定的值输出去控制运动。

2. 改造设想:用三菱PLC一台,工控机4台,主机里都有相同的软件,这4台主机分时去控制PLC,也即每台主机按1的情况去控制PLC进行工作,当然不会是同时的。请问大家 在4台主机和1台PLC之间 如何 连接,用什么模块,什么通讯方式,以太网还是串口通信,?

请大家不吝赐教,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485模块 地址分成1 2 3 4

网友B:
1、4台上位机组网,资源共享即可;

2、PLC增加串口扩展,每台上位机对应即可;

网友C: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fuc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