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ZXB10通信设备常见故障分析与处理

楼主(2013-08-16):
        目前,异步传输方式(ATM)技术,在企业网络和INTERNET中起着主要作用,ATM技术本质上是高带宽、低时延的交换和多路复用技术,同时支持语音、视频、数据等业务,既支持交换的连接又支持非交换的连接。适用于同时需要电路方式和分组方式信息传输能力的服务,一般情况下ATM采用光纤设备作为传输媒质,可提供高速的数据速率。ATM光纤环网具有自愈能力,可靠性较高。但在设备运行维护中常碰到一些故障,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本文就这些故障及处理作一些探讨。

  1启东供电公司ATM网络设备配置

  1.1  启东供电公司ATM网络设备配置情况

  启东供电公司ATM网选用ZXB10系列产品,ZXB10组网情况见图1所示。局端为AX两台及58台S20外加一套网管(nms),南阳变、汇龙变各为一台AX及一台S20。其余变电所各为一台M1000及一台S20,新港变和希士变还各配有一台S30,供电所各有一台S100及一台S20。

  1.2  ZXB10设备的组成及特点

  1.2.1 ZXB10-MX是多业务接入平台,处于ATM网络的边缘。ZXB-MX将非ATM业务转换成ATM业务或将低速ATM业务复用为高速ATM业务,在ATM网络上进行传输和交换,使用ATM骨干网络的丰富资源。ZXB-M1000工有5个板位。可随着应用的不同,改变软件对外接口等。M1000含有4个STM-1的单模光接口及1.6G交换容量,同时具有信令处理功能和网管监控功能。

  1.2.2 ZXB10-S100可以通过局域网接口,V.35/V.24等子速率接口和E1端口把用户的数据语音及图象业务适配成AAL5或AAL1信元,利用STM-1的ATM光口接至ZXB10-AX/M1000交换机上实现多业务的综合接入。

  1.2.3 S20以E1口作为上行,接入AX/M1000,具有三个槽位可以插用户接口子板,提供各种不同的对外接口,实现用户的各种接入功能,S20支持的接口板如下:8路的模拟用户接口板,8路环路中继接口板,4×V.24/4×V.35接口板,4×EM中继接口板。

  1.2.4 ZXB10容量适中,业务接入丰富,复用器支持更多,更低速的接口。ZXB10-AX共有17个板位组成,拥有12.8G的交换网板。从外部基准、线路基准提取定时或自由振荡供给系统时钟,1+1备份。

  1.2.5 无阻塞的共享存储交换结构,丰富的业务接入能力。

  1.2.6分布式呼叫处理体系结构,整机的呼叫处理能力不低于800次/秒。

  1.2.7自适应动态调节算法,保证优越的系统性能及QOS。

  1.2.8基SNMP的网管平台,支持Q3接口,高级的图形化全中文用户界面,提供配置、性能、故障、统计和安全管理功能,VLAN,VPN支持。

  1.2.9系统安全性:管理和配置交换机时的多级身份验证,报文,加密等;

  1.2.10城域网络的支持和集成,全面的ATM与IP结合措施;

  1.2.11灵活的同步机制,同步信息取自BITS或从线路卡中提取8K或19.44M时钟;

  1.2.12高可靠性:系统中的所有关键部件:电源、交换机、多功能板都采取1+1备份措施;

  1.2.13可维护性:详细明了的告警指示功能,各单板可带电插拔,具有远程维护功能;

  2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2.1  常见故障1:远动通道误码率高。
   分析处理:查看S20的QVXI板与远动数据口之间的电缆连接是否良好,把各站点与主站的光口与尾纤进行清洁,重新设置光口时钟的跟定,确保网络发生故障时,站点时钟不发生自由振荡,如需将光缆线路开断,应先将断点两侧站点的时钟设置好,分别跟定与之相邻站点的光口时钟。

  2.2  常见故障2:与主站相邻的城西变远动业务、话音业务均中断。
   分析处理:查看网管台的拓扑图可见故障网元,主站AX光板上至城西变方向的光口未告警,告警显示器中无告警信息,说明光缆并未完全断开,用OTDR在主站侧测试光路,测得主站接收光信号的5号纤断,发送光信号的6号纤未断,所以主站AX光口未告警,后把光缆更换至7号纤,光路正常,业务恢复。

  2.3常见故障3:光缆线路遭外力破坏致开断,部分站点业务中断。
   分析处理:在网络观测器中浏览电路仿真PVC,发现其工作在工作端,并未切换到保护端;正常时应工作在工作端,故障时应自动切换至保护端,所以业务中断,用手动方式将PVC切换到保护端,故障站点业务恢复正常。

  2.4常见故障4:某站点话音业务中断,远动信号传输正常。
   分析处理:主站的S20与该站点的S20复位,业务恢复。故障原因是S20程序吊死。

  2.5常见故障5:调试开通远动通道,EM四线模拟信号传输正常,数字信号不能正常传输。
   分析处理:经查S20的QVXI板与远动数据口之间的电缆连接良好,查看S20的QVXI板上拨码开关一致,将主站S20与变电所S20分别做2M线环回测试,远动信号实现自发自收,主站侧S20与变电所侧S20均正常,后查看QVXI板上芯片版本,发现两侧芯片版本不一致,一个为100版本,一个为201版本,更换芯片,远动数字通道开通。

  2.6常见故障6:变电所话音业务无法开通,无拨号音。
   分析处理:浏览CES保护切换PVC,发现其数据类型配置为结构化,后改为非结构化,话音业务开通。

  2.7常见故障7:某变电所新增下挂节点,数据写入再重启M1000,发现原先的一部分业务中断。
   分析处理:经判断中断的那部分业务是在线做的,做完后没有进行内存转储,即未保存,所以断电后那部分数据丢失,导致业务中断,后重建PVC并保存,业务恢复。

  2.8常见故障8:某站点S20的RUN灯快闪,有时会慢闪,电话噪音大。
   分析处理:更换一台S20后情况未改善,后查变电所M1000的接地情况,发现M1000未接地,而主站的设备均按照要求接地,这样造成两端地信号不平衡,所以导致电话杂音大,后将变电所侧ATM设备接地,话路恢复正常。

  3 结束语:

  经过多次ATM设备故障的处理,在实践中得出如下结论:

  3.1误码率与光口和尾纤的清洁程度、时钟的跟定方向和S20版本设置有关。
   3.2用OTDR测试光缆长度可使我们较直观地定位故障点。
   3.3保护切换PVC的自动切换功能还不很完善,须进行版本升级。
   3.4由于温度等因素会导致ATM设备程序或软件吊死,须关电复位方可恢复正常运行。
   3.5开通远动数字通道,两端S20的QVXI的拨码开关与芯片版本要一致,并且所设同步方式与速率要与远动设备相一致。

3.6配置CES保护切换PVC时应注意数据类型为非结构化。
   3.7如果是在线做的业务,一定要进行内存转储,确保设备掉电时数据不会丢失掉。
   3.8两端地信号不平衡,会造成电话噪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