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求助:刚学习别嘲笑我

楼主(2013-08-16):
求指教:

连接名称:   Base-port    :这是我在设备上拷贝的程序。

                                           (COM2 :LIBK2   COM3:LINK3)     就COM1是:Base-port

连接名称:Link1            :这是我新建文件是的选项。

问: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啊?

      怎么在新建时连接名称没有:Base-port  这个选项?为什么要这样写?

  各位师傅,见笑了。新手提问一般都很无知!

网友A:
应该是根据你的所起的名字有关吧!!!!可以改的吧

网友B:
这个有时候是系统默认的吧;

可以改的,没问题;

楼主很谦虚的;很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C:
台达的出触摸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