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设备之防雷电源电涌保护器选用标准

楼主(2013-08-16):
        即使是很小的电涌或峰值电压也可以最终摧毁或影响昂贵的电子设备的性能,如电脑、电话、传真、电视、音频/视频设备和其它家用电器和工具。电脑芯片的普遍使用越发需要电涌保护,因为这些芯片往往对电压波动都十分敏感。因此安装电源电涌保护器十分必要。

  一、通流量的选择

  1)建筑物防雷分区和等电位连接例子

  LPZOA本区内的各物体都可能遭到直接雷击,因此,各物体都可能导走雷电流,本区的电磁场没有衰减。

  LPZOB本区内的各物体都不可能遭到直接雷击,但本区内的电磁场没有衰减。

  LPZ1本区内的各物体都不可能遭到直接雷击,流向各导体的电流,比LPZOB区进一步减少,本区内的电磁场也可能衰减,这取决于屏蔽措施。

  LPZ2(后续的防雷区)如果需要进一步减少所导引的电流和(或)电磁场,就应引入后续防雷区,应按照需要保护的系统所要求的环境选择后续防雷区。

  2)建筑物电源系统的通流容量选择

  应根据国家标准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中规定的建筑物防雷等级要求进行选用。

  LPZOA区采用10/350μs波形(主要作用是泄放直击雷的能量)

  二、最大持续工作电压值(Uc)的选择

  氧化锌压敏电阻防雷器(如TPSB65,TPSC40)的最大持续工作电压值(Uc),是关系到防雷器运行稳定性的关键参数。在选择防雷器的最大持续工作电压值时,除了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外,还应考虑到安装电网可能出现的正常波动及可能出现的最高持续故障电压。

  按照IEC61643-2的说明,在TT交流供电系统中,相线对地线的最高持续故障电压,可能达到标称电压(UN)(交流电压220Urms)的1.5倍,即有可能达到330Urms。故此在电流不稳定的地方,建议选择TOWE电源防雷器的最大持续工作电压值(Uc)为385Urms的模块。

  在直流电系统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大持续工作电压值(Uc)与正常工作电压(Un)之比例,但经验上该比例一般可取1.5倍到2倍之间。

  三、残压(Ures)的选择

  单纯考虑防雷器残压越低越好,并不全面,并且容易引起误导。首先,不同产品标称的残压数值,必须注明测试电流的大小和波形,才能有一个共同比较的基础。一般以20KA(8/20μs)测试电流记录残压,作为比较。

  其次,对于压敏电阻防雷器选用残压越低时,通常意味其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越低。

  再次,过分强调低残压,是需要付出降低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的代价。后果是在市电不稳定地区,防雷器容易因长时间持续过电压而损坏。其实对压敏电阻型防雷器,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和残压,就好象天平的两边,不可侧重任何一边。按照以往经验,残压在2KV以下(20KA8/20μs),就能对用户设备提供足够的保护。

  四、报警功能的选择

  为了监测防雷器的运行状况,当防雷器出现损坏时,用户应该及时知道并更换损坏的防雷模块。为了在不同的应用环境下都可以实现即时监测,需要选择合乎特定环境的报警装置。

  TOWE防雷器的报警装置有三种可选,适用不同环境的不同要求。

  声光报警装置-AS,适用在有人值守的环境;遥信报警装置-S,适用在无人值守的环境;

  遥信带电压检测报警装置-防雷箱附加功能,适用在无人值守的环境,同时可对电源有否停电及缺相进行监测。

  五、防雷器失效时保护电路的设计后备保护空气开关

  基于电气安全原因,任何并联安装在电源相对中或相对地间的电气元件,为防止故障短路,必需在该电气元件前安装短路保护器件,例如空气开关或保险丝。

  六、在供电环境恶劣的情况下,电路设计应特别考虑—3+1结构设计

  在供电环境恶劣的地区,或不清楚供电情况的地区,建议用户采用3+1结构的防雷器。3+1防雷器是指相线与零线之间安装压敏电阻防雷模块,而零线和地线之间安装放电间隙防雷模块。此种保护结构较传统的相线与地线间安装防雷模块,具有更可靠之优点。在TT电网之下,防雷器如连接在市电相线与地线之间,回路阻抗主要是接地电阻,在不同的环境接地电阻差异很大,某些地方接地阻值偏高,并非不常见。

  电网故障时,比如说中性线断开或零点漂移,形成市电故障电压长期高于防雷器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c),防雷器损坏产生回路故障电流。在接地电阻值偏高或地线接触不良的情况下,流经防雷器的短路电流太小,无法使前级保险丝跳脱,使防雷器持续过电流,造成损坏。采用NPE模块的3+1结构防雷器在电网故障时,即使接地电阻值高或地线接触不良的情况下,因为防雷器接在相线与零线之间,而市电相线与零线回路阻抗,主要是供电变压器及供电电缆,阻抗很低,故此故障电流很大,流经防雷器的电流可使前级保险丝(空开)跳脱,使防雷器与电网隔离,确保电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