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开关改造

楼主(2013-08-16):
小区为5层住宅,每层都有一个普通灯泡,每一个都有一个人体红外感应开关控制,怎么样实现在一楼断楼道照明电源,再上电,灯泡就会亮一定时间,在一楼观察每层灯是否正常亮起,从而不用爬楼层一一检查灯是否正常。

网友A:
增加一个计时器  让计时器的常开触点与红外线开关并联  应该可实现次功能!!不知此方案可行

网友B:
我记得我用过的人体红外感应开关就是断电源后再送电,不管有没有人,都是立马就亮的,保持时间就是你电位器调整的延时时间,然后自动灭掉,后面就是有人经过就亮的状态了,建议咨询一下感应开关厂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计时器  让计时器的常开触点与红外线开关并联 ...

 这样是可以实现送电给各灯,恐不能表示各灯实际是否亮。要有反馈装置,确认灯实际已点亮,至于用神马样的反馈,开楼主喜好了!